[其他] 第一次见的数轮电位器

楼主(2019-12-15):
一个精密仪器拆了3个轮子电位器,一个外壳坏了  拆拆看
正常的时候  旋转电位器 里面的数码轮子转动  挺漂亮的   就跟电表走字的原理是一样的

拆掉外壳  里面竟然是旋转的一个电阻丝  拆的暴力   也没有真的见到原理  失败

不过可以看到用料很讲究   接线和内部都是镀金工艺

在当时应该是价值不菲吧     我在网上没有找到这个电位器的资料

网友:
好东西,不过用处也不大。

网友:
头一次见这玩意

网友A:
这申位器,绕线,还有计数器,没看请原理。

网友:
好高级的电位器,应该价格不便宜

楼主:
确实,我也是第一次见,

网友:
头一次见到带机械计数器结构的可调电阻,比物理课的电阻箱直观些。

网友:
什么精密仪器上拆的?

网友:
只见过带指针的,第一次见数字的。

网友:
这个叼,还能显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申位器,绕线,还有计数器,没看请原理。

电位器是多圈的,计数部分和录音机机械计数器、汽车机械里程表以及机械式电度表的计数部分是一样的。

网友C:
多圈电位器,带数字指示,不清楚指示的是圈数还是阻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圈电位器,带数字指示,不清楚指示的是圈数还是阻值。

好像是圈数   里面拆的时候很严谨   只有破坏

网友:
你这个更高级,偶拆过的是指针式的,用的齿轮组: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090650

楼主:
拆掉外壳  里面竟然是旋转的一个电阻丝  拆的暴力   也没有真的见到原理  失败

不过可以看到用料很讲究   接线和内部都是镀金工艺

网友:
我们这边是轮盘式的,10*10共100个刻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位器是多圈的,计数部分和录音机机械计数器、汽车机械里程表以及机械式电度表的计数部分是一样的。 ...

真少见,计数器和多圈电位器组合起来。

楼主:
第一次见的数轮电位器

一个精密仪器拆了3个轮子电位器,一个外壳坏了  拆拆看
正常的时候  旋转电位器 里面的数码轮子转动  挺漂亮的   就跟电表走字的原理是一样的

拆掉外壳  里面竟然是旋转的一个电阻丝  拆的暴力   也没有真的见到原理  失败

不过可以看到用料很讲究   接线和内部都是镀金工艺

在当时应该是价值不菲吧     我在网上没有找到这个电位器的资料

楼主:
不过可以看到用料很讲究   接线和内部都是镀金工艺

在当时应该是价值不菲吧     我在网上没有找到这个电位器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