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需要过充保护的话,是不是可以把保护板的一个MOS短接

楼主(2019-12-15):
如图,M1 负责过流、过放保护,M2 负责过充保护,如果电池和保护板不是一体的,要取下来放在充电器里充电,过充保护就没有必要了,是不是可以短接 M2,这样还可以减少十几~几十毫欧的电阻

网友A:
应该是可以的。
但是有超低内阻的MOSFET可以取代M1,进一步降低内阻,使得实际内阻低至3mR,而不是十几mR,如:
这类MOSFET属于Load Switch, 特点是低导通内阻,但是难驱动,开关速度慢,用来做低速开关应用。所以适合BMS中使用。

网友B:
可以是可以,没啥意义吧?我倒是偶尔想把过放的短接掉,省得过放就掉电,虽然伤电池

网友C:
不可以,两颗mos除了负责过放过充还负责过流检测,俩mos串联导通电阻作为取样电阻,短接一个将导致过流保护阈值比正常时大一倍损伤电池或者mos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可以,两颗mos除了负责过放过充还负责过流检测,俩mos串联导通电阻作为取样电阻,短接一个将导致过流保护 ...

感谢提醒,这确实是个问题。需要参考实际电路里 DW01 的过流检测电压和 MOS 管参数,计算后看看会不会超过限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可以的。
但是有超低内阻的MOSFET可以取代M1,进一步降低内阻,使得实际内阻低至3mR,而不是十几mR, ...

谢谢,有需要的话我找找类似的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是可以,没啥意义吧?我倒是偶尔想把过放的短接掉,省得过放就掉电,虽然伤电池 ...

看具体用途了,如果电池是拿出来充电就不用管过充。有些怕突然掉电的不太敢用充电电池,说没电就没电。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具体用途了,如果电池是拿出来充电就不用管过充。有些怕突然掉电的不太敢用充电电池,说没电就没电。 ...

是啊,用锂电池改电动车就怕过红灯突然没电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是啊,用锂电池改电动车就怕过红灯突然没电了

前几天也是半路没电,找个店铺充电半小时要5块钱,用了0.07度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前几天也是半路没电,找个店铺充电半小时要5块钱,用了0.07度电

不是现在很多充电桩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