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99包邮送汤锅铲子五件套的奥克斯电磁炉拆解(AUX ACL-2007)

楼主(2019-12-15):
拆了好多,美的,苏泊尔的电磁炉,想着把以前买的99包邮的电磁炉也拆下,真是一分钱一份货

淘宝还京东买的忘记了,用了一段时间闲置可,拿来拆拆看

面板碎过换了的

0.75的线径

号称2000瓦

线路板好小

线盘看起来倒比较大

线径也很细

风扇

电容倒是用的常见的品牌电容

烧水实际测量

最高只有1500

完毕,各位有什么想说的?
我感觉还凑合吧,比山寨电磁炉强多了,大家觉得呢?

网友A:
哈哈哈,正好请教楼主问题,我用1350W的荣事达一体式电热锅感觉加热慢,炒菜变煮菜,如果改用1600W电磁炉炒菜能火大效率高电快点不?比如美的那个100多送铁锅的。我们这都是烧天然气,没有用电磁炉的,所以不了解,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哈,正好请教楼主问题,我用1350W的荣事达一体式电热锅感觉加热慢,炒菜变煮菜,如果改用1600W电磁炉炒 ...

电热加热肯定没有电磁加热的效率高啊,不过电磁炉效率和锅也有关系

网友:
奥克斯也只有1500W呀?那说明我捡回来修好的杂牌炉也不是很“杂”嘛,能上1800W。

网友B:
对我是够用了,从不开到极限,开中档多。若真到2千w,0.75会热软。烧水壶1500w,0.75就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我是够用了,从不开到极限,开中档多。若真到2千w,0.75会热软。烧水壶1500w,0.75就软了。 ...

平均一平方电流不超过6安为宜,也就是说按一平方1300w比较合适

网友:
99元送汤锅还要什么自行车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哈哈哈,正好请教楼主问题,我用1350W的荣事达一体式电热锅感觉加热慢,炒菜变煮菜,如果改用1600W电磁炉炒 ...

10年前买的美的,操作简单,火候正好,按键面板是贴膜的时间长了膜起壳掉了,想着外观也差不多该换了。买了个触摸的,一个电磁炉还带各种模式,按键布局也不合理,关键,特么的热锅就底部一圈,刚开锅放油,几秒就烧干了,调火还不方便老是按错,手湿了触摸还不灵敏,最主要用几天锅中间就鼓起来了,垃圾货色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10年前买的美的,操作简单,火候正好,按键面板是贴膜的时间长了膜起壳掉了,想着外观也差不多该换了。买 ...

对对对,我也遇到过,用着用着 锅鼓起来了,麻蛋,之前全怪锅了,仔细想想,也有电磁炉的事儿!

网友:
还是老款铜线圈好

网友:
对,找个合用的炉不容易,手上7个炉,有些一开就八档,非要我按几下降档才安心,这就不方便我了。现在用的这个合用,一开就中档5(共9档),我好多时候降1档用,3年从未用过7档或以上。江门本地产铜盘薄膜键,良心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