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福禄克101改背光

楼主(2019-12-15):
       福禄克101改背光
福禄克101,福禄克最便宜的表。小巧轻便,非常适合外出携带。和15B+相同芯片方案,6000字,做工保持了福禄克的水准。而且比上代15B
速度快不少。除了没有电流档(其实不少人一年半年测不了几次,要测买个其它便宜的表也可以,或者弄个电阻测电压),连背光也阉割了。    有几次晚上外出维修光线不好,看表非常不方便。于是便有改背光的想法。
准备好一个坏手机,拆出屏幕背光组件。或者直接某宝买也有。裁成和液晶相同的大小。剪开留下一个LED,焊出线头。

原来的硅胶垫最好不用,剪掉留下头部就好。有薄的替代品也可以。不然可能会顶起太高了不显示。

背光控制,采用蜂鸣器触发。按hold或者切换键点亮LED,关机才能断电。本来想用延时关断,后来觉两手测量时突然黑屏不爽所以没用。

裁开

剪掉多的LED,留下一个焊线出来

装入

对准缺口

焊好

效果图

电路图

实测4.几毫安。电容务必加上。不然开机会点亮。需要的朋友可以参考。

网友A:
没有导光板,效果差了点

网友:
这小表不错。我的还没拆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导光板,效果差了点

有导光板,漏光而已。实际边上并没有多亮。只是拍出来看起来很亮。

网友:
看看人家福表设计的就是耐用结实

网友:
仪表工程师表示每天都要测电流。

网友:
这三个汉字很有意思

网友(2020-01-22):
引用 网友B:
应该按照这个改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367878

这个背光很均匀,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