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装两个硬盘如何区别分区?

楼主(2019-12-15):
电脑上装了两个硬盘,分区交错。
有什么办法进行识别?

网友:
进磁盘管理重新分配盘符就行了~

网友:
改卷标/名称,
前缀+序号,

品牌不一样就用品牌,
比如一块儿西数一块儿希捷,
WD-1,WD-2,...
SG-1,SG-2,...
品牌一样可以用序列号,

网友:
两个硬盘,分区交错,是两个硬盘都有被激活的主分区(曾经作过系统文件,因此需要激活)造成的,将没有安装系统的那个硬盘的第一个分区取消激活,就能防止分区交错现象。

多个硬盘,最好将默认的分区名称改一下,用硬盘的品牌或者容量大小区别一下,譬如:“2T-1”分区、“2T-2”分区,“1500G-1”分区、“1500G-2”分区等

网友:
需要用哪个分区 就把分区按顺序排
不需要的就不分配盘符

网友:
用DiskGenius进行重新分配盘符就行了

网友:
拔掉一个硬盘,开机就会整理好分区盘符了,再关机接上另一个硬盘即可。当然前提是第一个通电的这个硬盘能启动电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