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今天朋友给个车牌识别抓拍摄像头

楼主(2019-12-15):
没玩过求教

网友:
这个还要配套的软件才能玩得转吧

网友:
一般这种形状的摄像头,后面都是个大空盒子。这次终于装满啊,把视频处理的CPU放在摄像头里面了,直接输出开闸落闸信号。

不过应该还需要上位机去下载车牌列表进去。

网友:
研究下 看看靠什么来识别车牌 以便找对策

网友:
好像是4到9毫米变焦镜头的结构,主控部分需要配合特殊软件才能用。

网友:
我记得有款APP拍视频自动识别车牌号码

网友A:
为什么道闸都是用PC做后端,没有用嵌入式系统的

网友:
因为PC便宜!!!

啥对策都没用。更高级的天眼系统了解一下。无处可藏!!!

网友(2020-03-29):
这种摄像头是什么牌子,能不能告知下!谢谢!

网友(2021-06-30):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道闸都是用PC做后端,没有用嵌入式系统的

这个可以脱机使用的,用PC机一般是收费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