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焊接128个脚的硬盘IC。

楼主(2019-12-15):
以前没有过经验,以为不难。
实际操作极难成功。看图。

焊了两次都不成功,都有连脚。
特此请教坛里大神,如何提高成功率?
工具有大小热风枪,恒温烙铁,酒精松香液,洗板水。
和铁锤扳手火电焊等。
请教请教。

  • · 电子|主题: 26, 订阅: 27

网友:
BGA用助焊剂,涂好,风枪吹

网友:
我觉得这个涂锡浆,然后风枪吹可能比较好,不过焊盘要清理干净

网友:
一把烙铁就很好用了,三分钟左右解决问题。拖焊是最好的选择,风枪焊有虚焊。

网友:
烙铁清理好焊盘,涂抹焊锡膏,摆正芯片,风枪吹
最后烙铁清理多余焊锡,补焊

网友:
以前我用普通内热式烙铁+松香焊接,连焊处用牙签挑开,焊好后比较难看
现在用了那种什么助焊膏,焊好后好看多了,不会什么拖焊,是比较麻烦
这个贴子里的128脚IC就是用烙铁+松香焊接的: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427795

网友:
用刀头烙铁把连脚拖开就行了。必须有助焊剂。

网友:
焊盘先用吸锡线清理干净,涂上一些助焊剂,放上芯片先用烙铁固定一两个针脚,芯片没有歪斜在固定对面几个针脚,观察没有歪斜后使用焊锡拖焊四个方位针脚,然后清理多余焊锡,清理不掉的使用吸锡线拖走。

网友:
1焊盘和引脚都要清理平整,洗干净。2对位。3烙铁点对角两点固定,顺带调整精确对位。4四周全部堆锡。5拖焊。6洗干净。7仔细检查。8收工,看不一样的烟火。

网友:
摆正了拖焊很简单啊,换过好几个IO芯片了,只要摆正后面很简单

网友:
看到这个PCB图就想起了我十多年前把笔记本硬盘的RAM从8M换为16M的,完美把缓存扩了一倍。

网友:
哈哈,邓老师也被难住了,高兴!

网友:
大婶还差一瓶维修佬助焊膏。。。。。。

网友:
用电烙铁拖焊即可

网友:
松香也行,,之前n年都是松香+尖头烙铁,焊内存、闪存,虽然T12原装二手头我卖过几千只

网友:
没机会试,以下纯属感觉,错了勿怪:
1. 清理焊盘,上少量锡膏(没有就预涂薄锡,引脚涂酒精松香液),焊台(简易PTC加热板也行)或热风枪焊接
2. 烙铁拖焊,有焊油的话就涂一点,如环境温度低,风枪预热焊接区域后进行或电路板下面垫个热水袋。刀头要带足锡拖焊,或分2步完成(先将引脚堆点锡焊上,然后温度调高点拖焊)。如仅拖焊尾部连脚,可以考虑在尾脚外附近固定小块铜箔,拖到铜箔上收烙铁。

网友:
别听楼上的用风枪,很容易连锡的,摆正拖焊是最正确的做法,清理好焊盘,不用涂助焊膏,摆正芯片,四角用焊锡固定住就可以拖焊了,拖焊的时候多加点松香,很简单的。烙铁最好用刀头的,头越尖越不好焊,拖到最后有锡残留的用吸锡带清理下就好了,FLASH芯片和IO拖焊很多了,算经验谈了

网友:
拖焊应该可以,多放点松香

网友:
芯片级维修,围观楼上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