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小白也来改明纬可调电源

楼主(2019-12-15):
拿回来去查的教程,按照教程一步一步,文化程度有限,只能对着教程图片改,发现电流表误差太大了,估计是那个康铜那边没焊好,有空拆开再焊一下,推功放试了下,可以用,就是电流表显示的误差太大了,我的万用表没电池……也没办法量电流,就这样吧,改天拆开重新测电流校准电流,粗用,不需要太精细  哈哈

网友A:
表头电流线不要焊在康铜丝上,很容易导致电流值不准,我都是改输出座子的,把负极输出座子下的铜箔断开,然后把电流线正负极两根线接上,就是双显表头的红线正极线直接作为可调电源输出负极,这样精度就不受任何部位影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表头电流线不要焊在康铜丝上,很容易导致电流值不准,我都是改输出座子的,把负极输出座子下的铜箔断开,然 ...

就是断开,然后断开的两边一边焊一根线么,让输出经过电流表,我是这样理解的,对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表头电流线不要焊在康铜丝上,很容易导致电流值不准,我都是改输出座子的,把负极输出座子下的铜箔断开,然 ...

有图吗?学习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图吗?学习一下,谢谢

我认为他说的是把板子输出端断开,电流表的红黑线串进去,就是断开的两端一边焊一根。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断开,然后断开的两边一边焊一根线么,让输出经过电流表,我是这样理解的,对吗 ...

对的,就是双显表头的红线正极线直接作为电源输出负极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表头电流线不要焊在康铜丝上,很容易导致电流值不准,我都是改输出座子的,把负极输出座子下的铜箔断开,然 ...

你这种是内置分流器电流表的接法,lz这个明显是不带内置分流的表头,这样接貌似不行吧,它是用电源的康铜丝代替内置分流器

网友D:
请教楼主,你是怎样改外壳的?只用锉刀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种是内置分流器电流表的接法,lz这个明显是不带内置分流的表头,这样接貌似不行吧,它是用电源的康铜 ...

你这一讲,我就明白了他们为什么焊在康铜丝上了,确实我都是用10A表头,内置分流器的

网友:
空载调压至3v输出,此时用镊子短路输出,调节电流电位器最能明显看出限流功能,调流限流范围1.5-13A之间,电流等于电压除以电阻,电阻等于电压除以电流,电压等于电流乘以电阻。不带负载不会显示电流,电流电位器控制输出最大电流值,限流即是调流,
高电压输出时不能短路,有可能炸机。
假如30v 要达到13A那么负载需要2.3欧
10v  13A 负载得0.77欧

网友:
我改装的贝尔的电流达20A  使用10A电流表显然不够用

网友:
康铜不怕电流大,不会阉割电流值哦,我用习惯了康铜哈哈,当然分流器更准可惜放不下哦

网友:
有详细图吗?学习学着,谢谢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教楼主,你是怎样改外壳的?只用锉刀吗?

塔钻,锉刀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断开,然后断开的两边一边焊一根线么,让输出经过电流表,我是这样理解的,对吗 ...

把哪个康铜丝断开可以吗,电流表接在两端?谢谢

网友(2020-11-05):
有图吗?学习一下,谢谢

网友(2022-03-30):
回家也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