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00] 网购到的MAYA 44 V3 专业数字录音声卡试用

楼主(2019-12-15):
闲鱼上淘的,给我用了个 主板的盒子发过来了。

包装防震

MAYA44 V3的特性

   模拟4进4出接口
   24bit/96KHz的AD转换及DA转换
   全双工的录音和回放
   S/PDIF同轴及光纤数字输出
   零延迟的硬件输入直接监听
   内置4通道内部数字调音台
   带+12V幻象供电的话筒前置放大
   125mW 32欧的耳机放大
   包括支持ASIO/MME/WDM/GSIF/DirectWIRE的E-WDM驱动
   可扩展MI/O DI/O子卡来增加数字音频及MIDI接口

小心的揭开标签,露出主芯片。

VIA的ENVY24HT-S芯片

4进4出

同轴和光纤输出

中音的标

台湾哪个厂做的。

这个有点损伤

晶振都有座子。

接下来要安装进电脑了,
NEC 的Q67 有拆机。

之前买这样一个小电脑也是为了能装全高的声卡。

得用上这个 6.5转3.5的转接头。

装上了驱动,驱动只有XP 的,

接上了上了漫步者的K800 ,有拆机
感觉效果也一般。
和板载的声卡 音质区别不是很大。

但是这款声卡的 用处在录音,

下次在试下录音效果吧。

网友:
做工养眼,感觉好高档的样子

网友:
还是粗口的哈哈

网友:
录一段听听,感觉一把,和录音麦克风也有关系

楼主:
已经成古董了,被流放到了博物馆分区了。

网友:
现在要找个PCI口都有点难  去年想买声卡想了好久还是选PCIE的  买华硕的

网友:
现在板载声卡做的已经很好了,独立声卡没有什么优势。
不过这个声卡VIA芯片记得可以支持64位系统,还是不错的。

网友:
MAYA44,使用的虽然也是Envy24 1724的芯片,但是这个卡定位为录音,强项配置在ACD部分,而板子上面的Codec部分非常弱,直接输出的音质光是看到板子就知道惨不忍睹。
不过由于出色的专业卡数字信号设计,其数字信号的输出品质也不会弱,可以接DAC听,品质绝对比板载的数字输出品质强大的多

网友:
电容好多,全是固态的吧

网友:
謝謝分享 怎么样?如何?当年淘的的SB live可能是假货。

网友:
可惜是PCI接口的,WIN7 32位应该可以用吧?我淘了一块轩辕2的PCI-E也只能支持到WIN7,WIN10就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