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解水星 SG108 SG108M V3 8口千兆交换机

楼主(2019-12-15):
外观很小巧,8网口在同一侧,电源在侧面

背面很简单,只有两个挂墙孔,无螺丝

外壳使用卡扣固定,无螺丝

打开后的样子,正面,根据经验,芯片估计是小螃蟹的

PCB使用两颗螺丝和两个定位柱固定,这是拆下来的PCB背面

这是供电部分

拆解完毕 感谢大家的观看

网友:
关键芯片看不见,瞎猜是螃蟹芯片,^_^。不过都是成熟方案。

网友:
小螃蟹是没跑了~

网友A:
除了监控,想不出这玩意干嘛用了。。。

网友:
串联的不多了。万用表供电正合适。我用以前的品胜板子,2节18650。

网友:
没有用到的地方

网友:
这大表,旧石器时代搞来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了监控,想不出这玩意干嘛用了。。。

接台式机什么的  内网千兆传输能快点

网友(2023-02-14):
楼主,有备份eepron吗?我的坏了,想刷一下试试

网友:
很好,我有个五口的

网友:
也太旧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