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评] 重新量产解锁更高速度 台电锋芒Pro 小测

楼主(2019-12-15):
之前放装机镜像和工具的一直是一块金士顿的16GB USB3.0盘,里面放着一大堆系统镜像和工具,16G容量已经完全不够用了。
另一个原因是7MB/s的写入速度对于一块3.0盘来说太过感人,随便一个镜像放进去都要10分钟时间。

这就是写入速度只有7MB/s的那块U盘

前段时候朗科的U盘专利过期,很多厂商都搞了促销,正好双十二的时候看到这个U盘才29.9,就入手了一个,顺手做一个测试。

▲怎么说呢,这包装感觉还是有点low,不过装U盘的盖子是从正面打开的,不是那种反人类的方法,从背面的纸片那边撕开。
质保有五年,台电也能个人送保,只是之前那块到手第二天就翻车出坏块并且掉盘的铭瑄 (和台电、梅捷同属于广州商科) 固态还是让我不太放心,好在只是做个装机U盘。

▲背面就没啥了,惯例的各种介绍。

▲ 买这块盘的一个原因就是这个滑动伸出的方式还挺有意思,外壳是苹果绿(就是11Pro那种绿色)的金属材质,滑动的地方是黑色的带小凸点塑料,和紫米充电宝的材质很像。

▲ 背面有挂绳孔,还有一些基础信息,我的是64GB版。

▲ U盘滑开以后,说体积有点大(主要是偏长),已经和那种双接口的手机U盘差不多大了。

▲ 滑动到一大半的时候盖子会直接自动吸过去,感觉是里面有磁铁。

下面自然就是惯例的各种测试啦

▲ 芯片无忧看不到颗粒,但是能看到主控是慧荣SM3268AB,挺一般的主控,不过放在这种便宜的U盘上也没啥问题。

▲ 芯片精灵读出的主控又变成了慧荣SM3269AB

同时看到闪存是三星的4CE MLC颗粒,难道这价格还能买到MLC的?
当然不可能,闪存粗略查了下没找到资料,不过大胆猜测是MLC开卡成TLC的,容量增大,速度寿命下降,是不是原片也不好说,很有可能是白片,按照之前我那块固态硬盘的经历来看,也有概率是回收的颗粒。

▲ 说实话看完评论原本对这块U盘的速度是不抱期望的,别人测试的64GB写入速度都是十几MB/s,没想到我这块盘的速度出乎意料,写入接近40MB/s,读取达到了55MB/s,如此看来速度可能是抽奖的,这次运气不错。

▲ CrystalDiskMark测试的分数更高,写入40.5MB/s,读取接近52MB/s,读取偏慢,不过写入速度在这种便宜的U盘上相当不错了。

▲ 实际测试写入了总共16GB左右,每个大小1-2GB的文件,速度稳定在36-42MB/s之间(忘了截快要写入完成的图了)看来也不是缓存的速度,确实有40MB/s的写入速度。

▲ 读取速度稳定在50MB/s以上。

▲ 最后再来试一下把默认的FAT32文件系统格式化成exFAT,ATTO测试的写入速度略微提升,达到了41.5MB/s左右

▲ 另一边的测试则基本无变化。

总结
29块9这个写入速度,总感觉赚到了,装机U盘走起,不过要用来存文件的小伙伴还是小心为妙,买性价比存储牺牲的就是安全性,万一哪天重要文件丢了那可就惨了。

12月25日更新
经由网友提醒,重新测试了一遍将U盘写满,与在接近写满时的速度测试,这一次写入一个58GB大小的视频。 开始时速度基本稳定在40MB/s 接近写满时,速度有小幅波动,平均38MB/s左右 ▼
在存储空间还剩34MB时,进行32MB的读写测试,读写大约41.5/37.5MB/s左右 成绩在低价U盘里相当不错(现在不低价了),但是不推荐拿来存储重要文件,就怕使用的是黑白片/回收片闪存,毕竟固态硬盘到手第二天翻车的事情还历历在目 ▼

12月26日更新
发现这个U盘使用的竟然是三星64GB MLC UFS闪存颗粒,只是被人为使用固件限速了,重新开卡量产能够恢复原始速度,经过实测,读取速度大概在147MB/s,写入大概93MB/s ▼
写入读取闪存颗粒型号与坏块
关于量产嘛,也很简单,打开本文下方的工具,点击扫描USB,点击设置,输入密码320,使用默认预设,再使用下图的设置就好啦。
最重要的是勾选“Force DDR”,序列号选择不更新,预测选择Erase All Block + 55 AA,并且勾选下载ISP。
点击OK,最后点击开始,看到绿色的PASS代表完成了。

最后,量产工具在我的个人博客里放了一份:https://ixprism.xyz/?p=585

网友A:
运气好,抽中了用拆机ufs片的

网友B:
3268+三星UFS?如果是的话,速度可以更快。

网友:
得自己重新量产,固件问题
之前优惠购的那款双头U盘也得自己重新量产
这个方案的真实读写在WIN10下是80M写140M读

网友:
另外我也买了一个,叠加特价版拿下,本想着搞个闪迪的MLC什么的,这下好了,三个三星UFS方案的3.0盘了……
生产日期也是12.03的

网友:
另外U盘专利过期和价格其实没有关系,真正的原因是闪存NAND的价格大幅下降了
授权都是几年几年买的

网友C:
u盘不要装重要的文件,容易丢失,我有个无奈的64G的电影放久了就出现乱码了

网友D:
速度太慢 速度太慢 速度太慢
银灿随便搭个mlc就有写100读200

网友:
这个效果还不错啊,给5分,还有没有,给个链接

网友:
引用 网友C:
u盘不要装重要的文件,容易丢失,我有个无奈的64G的电影放久了就出现乱码了 ...

你买到黑片的了, 黑片也无所谓,主要回收的,不要颗粒快到寿命的那中就好, 还有不要买到扩容盘,基本不会掉资料乱码,你这个乱码表示扩容盘,假如4GB  ,扩容从8GB ,那么 装入U盘的资料超过4GB  就会乱码,跟系统提示格式化,是格式化不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运气好,抽中了用拆机ufs片的

和运气没关系,和批次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D:
速度太慢 速度太慢 速度太慢
银灿随便搭个mlc就有写100读200

一分钱一分货,而且同样的价格我宁愿买3281
903的4K速度实在太感人了,连内存卡都比不上

网友:
30块64G的MLC,自己量产试试,感觉是幻影速度慢的留下来做得

网友:
双十二撸了两个,和楼主一样的!开DDR重新量产了下,速度有很大进步。

网友E:
引用 网友B:
3268+三星UFS?如果是的话,速度可以更快。

话说老哥慧荣的量产format一般要多久?我的这个盘卡format了,用整合版慧荣固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3268+三星UFS?如果是的话,速度可以更快。

另外强制拔出来后,插上电脑电脑不显示盘符,显示可移动设备,然后量产工具无法识别,还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话说老哥慧荣的量产format一般要多久?我的这个盘卡format了,用整合版慧荣固件 ...

低格3000多S
双十二特价没入,高价39。9买了个,还在路上

网友:
为什么不能用这个软件监测呢

网友:
量产用那个整合包,不用设置什么的吧!参考图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