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真假芯片

楼主(2019-12-15):
以前在某宝认准一家使劲买芯片和元件.
最近总发现怪问题,比如照着网络资源DIY一个大功率逆变器,使用的是irf3205场管,翻出了一堆来,上电路后不起震,示波器没有波形!
又无奈,从立创商城买了2个来,价格比某宝贵,大概3-5元一只,后悔买少了,还没敢上电路.

现在我把图片发上来,请眼睛毒辣的坛友给辨别方法.

我发现这个irf印标有大有小,背面的散热有规则的,也有不规则的.

目前手里没有专门测试mos管的仪器,无法具体给出参数.

以前都是特别信任某宝卖家,一直当真货使用.

现在有强迫症了, 居然分不清真假了.

上图:

网上搜了不少图片,有的假芯片上印花字体大的是假的,有些小体是假的,现在单靠肉眼是否开源分辨出来?
打算搭个电路,用来测试这些mos管,一时又没有思路.
几天晚上不折腾几下就不舒服.
这毒中的有些深,求解药!

网友:
最近客户生产用到的IRFR5305,用做电源开关控制,之前是一开机就烧,换原装就没问题

楼主:
看过不少贴子,说是显微镜下看管脚的颜色,以及粗糙程度,还有切口是否整齐,但我大华夏,能人太狠,做得比真的还真,怎么办?

网友:
最简单有效的办法,直接砸开看芯片。

网友:
淘宝看了一下,几块钱。。。。砸开分辨最快

网友:
用面包板测试呗,不用上锡,还能复用

网友:
晶体管特性测试仪伺候

网友:
几块钱的东西,砸开看就好了。一两根烟钱

网友:
这么说吧,电路不起振怪不得元件本身有问题,只是你自己的问题。
如果电路起振了,随便带一个小负载就烧掉了,或者在其他地方没问题下一上电就烧掉了,你才可以怪管子是假的问题。
实际上,可能假货会比真货更容易起振呢。
不过从图上来看,这个丝印不正常不像是原厂的,应该是小电流的管子冒充的,但是与你基本功能的实现没有关系,只是负载能力低。

网友:
拆,看晶元大小。

网友:
某宝优信电子标原装的应该是真的,你可以买个回来对比下,反正也不贵: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522575578081

网友:
几块钱的事让你睡不好,太不值得了,发上论坛还可以赚点M币兑换商品

网友:
芯片还能造假吗

网友:
搭个电路测内阻就知道真假了,比如这个毫欧表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peid%26typeid%3D128,或者让管子通过几安电流,测试压降,根据欧姆定律算出多少豪欧电阻,与官方pdf手册对比,立马知真假

网友:
LCR-T4 图形化显示 晶体管测试仪

便宜的20多块一个,自动测试各种2-3脚元件

网友:
直接测导通电阻就行了,比手册导通电阻低的视为真货
这个型号假货遍地,不如直接买国产替代型号

网友:
假管子无非是在内阻、电流、耐压上做文章,MOS还是MOS,如果带了MOS就停振,主要还是电路的问题,请检查电路。
至于要真管子,嘉立创基本上没问题,这种东西没你看到的那么便宜,去看看官网的千个售价是多少,就大概知道淘宝上是真是假了。
具体到3205的话,淘宝很多管子是拆机翻新的,这种倒还好,起码是真管子,有些直接用垃圾管子打磨,那就得不偿失了。还要区分原装和国产的,很多MOS都是有所谓的“国产”,搞不清楚怎么个国产,如果按照原装的参数造的,那就是仿货,再有种说法是管芯是原装进口的,在国内封装打标,所以外观会不同。反正芯片这行水特别深,真正做产品的大多不在淘宝买,很不可靠。

网友:
电子元器件你能从外观识别真假?

网友:
   拆开芯片比较后就知了,我也是经常买元件,上当过几次,便宜没好货的。我现在只要是*江产的五金机电产品不买,*圳产的部分电子元件不买。
左边是原装的,右边是山寨的。

网友:
哪一家淘宝店?我也经常淘宝买元器件,就固定在某3家店铺,买了5年,没有被坑过。

网友:
这个100%是假的,之前也在淘宝买过很多3205,贵的2.5元一个,便宜的0.5元一个,发的都是和你一样的管子,砸开一个后发现2.5的和0.5的一模一样,芯片只有芝麻大小,楼上坛友发的优信家的才是真的,2.5一个的是telesky,这家店的东西买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