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这块swatch手表怎么拆?

楼主(2019-12-15):
手表被我弄坏了。不是电池漏液,就是水气进去了这两个原因。里面可能短路了。
一个新电池放进去的话,刚开始会动,走了半天突然不动了,量电池电特别低,好几个电池试过了都这样。被我瞎搞,现在电池放进去,啥也不会动了。
网上查说石英表的寿命是10年左右。
请问我这个手表怎么才能利用,当时买来挺贵的有纪念意义。我想拆开来换个国产的机芯进去,现在不知道怎么拆,谁有高手帮我拆一下。

网友:
坛里有个修表的专家,等他来会诊吧!

楼主:
刚看到一个高手,16分钟,修好一块齿轮挂了的SWTACH手表。https://v.qq.com/x/page/d08037s7dfa.html
这个高手没留下联系方式啊,想联系他

网友:
这款表感觉做工有点粗糙

网友A:
石英表的寿命不止10年,我收藏了一些精工的石英表,其中有几块年级比我还大了,装上电池照样走的很准,

楼主这款Swatch是从后面拆的,换电池也是用硬币拧后面的那个旋盖,视频里那款是irony系列的还不同,那个是从前面装的,就只能从前面拆(还有原创系列的也是),后面只留了一个装电池的那个旋盖。如果要修好继续使用的话,我建议还是算了,这个机芯是Swatch向ETA定制的,一般人还弄不到配件。换机芯的话除非你能接受那块机芯的价格。替换成别的机芯尺寸也不合适,这个是带计时器的,装别的机芯三个小盘的针就很难对上了。
另外买一块别的牌子的新手表,这快表乘着还完整,就留着做纪念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石英表的寿命不止10年,我收藏了一些精工的石英表,其中有几块年级比我还大了,装上电池照样走的很准,

楼 ...

昨天微信联系你了。今天看到你的回复很详细,感谢。后盖怎么拆没有缺口,不知道用什么工具。三个小针我不知道做什么用的我只要有一个计时功能。我买了一个7块钱的国产石英表,用用还行。我就想有人帮我拆开,后来放这个7块钱的机芯进去,然后其他针不会动也没关系,只要表能动用胶水缝着也没关系,哈哈。

网友:
翻翻贴子就看得到几个大表哥了,发的都是精修保养手表的贴子。这个表后盖就是盖上的吧,都不用扳手吧,不过还是先问问表哥们。

楼主:
手表后盖打开了,原来是撬开的。接下来我有个问题,那个针怎么拔出来?我看别人有个什么工具很方便。然后我看这个线圈已经被我腐蚀了。我看换个3×3圆的这个机芯。

网友:
这表可是经历过伊拉克战乱的....针对应都有一个按钮,用针顶着就能脱出来。除非换原装机芯,表盘和旋钮都对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