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关于USB3.0公头转TYPE C母座定义问题

楼主(2019-12-15):
很久没在论坛发帖了,最近做个新设计,搞了几天没搞定,所以只有求教论坛懂这方面的大佬了。具体就是把ASM1153E硬盘盒转接板上的TYPE A公9P 口改成TYPE C 24P母座,实现双面插。现在遇到个问题就是按照定义来接,只有A面能正常识别2.0 3.0 3.1,速度也正常。而 B面只有2.0的速度。
由于1153E是3.0桥,所以只能接RX+RX- TX+ TX- 这2组信号线。目前我的接法如下,大神帮看下 是哪里接的有问题。感谢!

网友:
9线要全部接完啊,虽然那2.0口的线只作为初始化用,还有,是不是线的定义接错了

网友:
也有可能是b面的引脚没有接线导致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