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32650组装完毕充电中

楼主(2019-12-15):
直接买的电路板连接的,正在充电中,19点开充,现在2个均衡灯亮了,还差个外壳和电动车,准备买脚下电池的踏板水平的电瓶车,不知道能装下电池不?电池尺寸23*18.5*17,保护板加螺丝3厘米吧。

网友A:
同学,脚下踏板的肯定放不下,坐凳电池仓的可以考虑下,还有,做好密封绝缘和防护。避免使用中出现平衡线接触不良或缺失,这样会烧保护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学,脚下踏板的肯定放不下,坐凳电池仓的可以考虑下,还有,做好密封绝缘和防护。避免使用中出现平衡线接 ...

看了下小力鹰的好像能放下

网友B:
没支架,靠敷铜板连接强度不够,敷铜板没敷锡过流也不够。这电池有得修。

网友C:
沃特玛32650电池好像很多都是循坏次数过多的拆机电池..............。

网友:
沃特玛电池的评价都不怎么好·看一圈评价,这款电池出问题的几率似乎有点高······我特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支架,靠敷铜板连接强度不够,敷铜板没敷锡过流也不够。这电池有得修。 ...

这个是成品,32650用的60v20A的电路板,按说明拧紧电池,焊上均衡线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沃特玛32650电池好像很多都是循坏次数过多的拆机电池..............。

卖家说是未循环的,也不知道咋看。不知道是不是坑。

网友D:
引用 楼主:
卖家说是未循环的,也不知道咋看。不知道是不是坑。

卖家的话也信???

网友:
这个电池看着不容易固定好呀

网友:
估计的翻车

网友:
看了很久这个电池,没敢上车,期待后续使用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卖家的话也信???

寻了一圈,能承受的价格也就这样了。估且听其言之吧

网友(2020-06-04):
我也打算组一组这样的,本来想用直排支架,结果尺寸不合适会少一并,斜支架不好找。兄弟这种现成的板子给个链接可否?

网友:
我买了十几节吧 忘了 用到摩托车上面 用了一个月就坏了 到现在还没拆开看

网友:
我买了16节  用在儿子的电瓶车和电瓶摩托上  跑的很好
从原先的垃圾4.5A铅酸(虚标)续航30分钟 变到续航2小时以上了
一个是12V3并做15A的,用的一块二手保护板配合充电器
另一个是6V2并做10A的,直接裸奔,装了一只电压表,改造了索尼LS5到3.8V,两只绑到一块做平衡冲。
目前有几个月了,玩的不多,但效果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