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原来这个电源是这么炸

楼主(2019-12-15):
    又捡到个丢弃的电源,看起来很新,且还带电源线。放进口袋回家上电无输出。

拆,先用刀片开口。

然后小一字撬。

完美分离。

炸过的痕迹。

UC3844方案,小意思都玩熟了。

电流取样电阻炸裂。

检查输出没短路,当时看到散热器上有痕迹,原来是输出线的负极和散热片短路,散热片与输出
整流二极管

散热器和整流二极管没隔离。

输出套上热缩管

换下损坏的零件。

修复后到墙角吃灰。

网友:
求包邮倒送

楼主:
20V输出,难道可以做白光T12?

网友A:
应该是仿冒的联想笔记本电源,我家还有个样子差不多的,
也是20V的输出,外壳在电源输入口那有一个大斜角。输出口的线卡也是这种L形的

话说这个仿冒的和原装正品里面差距不只是一点点啊,原装都是台达和建兴代工的
一般用到后面都是插头那有磨损,只是那接触不良,线很粗一般都扯不坏,
开壳重新换一根新线,再用个7-8年都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仿冒的联想笔记本电源,我家还有个样子差不多的,
也是20V的输出,外壳在电源输入口那有一个大斜角。 ...

是的,看了插头是联想一体机、笔记本专用的方形头。做工实在不敢敬畏,不知道做T12电源行不行。

网友B:
这种东西修好了确实只会吃灰,那些强迫症不会去买修过的,手艺人,练练也不错,希望你能让它变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东西修好了确实只会吃灰,那些强迫症不会去买修过的,手艺人,练练也不错,希望你能让它变钱 ...

变钱是不可能的了。做个T12电源不错。或用到D类桌面功放还是不错的。

网友:
我就真的喜欢你最后的这波操作

网友C:
改成24,然后做白光T12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成24,然后做白光T12

20其实够T12用。我的另个19V IBM电源用的白菜T12 3年没见啥问题。

网友(2020-01-29):
引用 楼主:
20其实够T12用。我的另个19V IBM电源用的白菜T12 3年没见啥问题。

楼主技术不赖!T12用二十伏电源不会有什么问题,就是升温回温慢点,因为功率只有20*20/8=50瓦,不能发挥t12最大72瓦功率的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