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大众帕萨特领驭多功能方向盘控制模块

楼主(2019-12-15):
大神帮忙看一下大众帕萨特领驭多功能方向盘控制模块里坏的这个东西是什么  已经拆下的那个   上面写着3225     0523

网友A:
看电路应该是个电解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电路应该是个电解电容

应该不是   上面没有正负极标志

网友B:
电容,二极管,稳压管,电感,一共俩脚,不会是芯片.

网友:
这里不是电容应该就是稳压二极管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容,二极管,稳压管,电感,一共俩脚,不会是芯片.

我测量了一下  好像是供电部分  正极进来不知道过了一个电阻还是二极管  然后经过烧坏的这个东西到负极

网友:
要么是钽电容,要么就是防接反保护二极管。

网友:
应该是个压敏电阻 CU3225K11G2

网友:
我去 发个帖什么时候还要审核了  CU3225K11G2

网友(2020-07-30):
请问这个是装在哪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