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力宏科40W内热电烙铁拆解(LIHONK LK-340)

楼主(2019-12-15):
2年前,图便宜花13.8撸了个无牌35W内热式电烙铁

平时用得很少,烙铁头严重氧化就不说了,居然这几天用到它时,发热芯坏了。某宝虽然发热芯不贵,运费伤不起,不如重买个便宜的烙铁算了,一顿乱搜,于是撞到个8.8包邮的,到手一看有点小惊喜,拆了分享一下做工和质量。

感觉M7多余,很可能是为当前空位的LED指示灯所设。不过,弄2个LED指示灯的并联支路意义何在?大神来说说

谢谢你路过!

网友:
看着不错啊,用的不多可以了。

网友:
没多余,M7限功率了。性价比还行。我有把类似,不加M7易烧死头。后自加个D。加5元能买个可调温

网友:
这样大小的烙铁保持恒温350度左右只需要15瓦的功率,真的40瓦烙铁头会因为温度太高烧坏。这种一般有25瓦的功率,但温度还是太高。要趁温度没太高以前使用,然后断电。用起来不那么方便是必然的,适合偶尔用一下的使用者,比火烙铁还是方便些。

网友:
没找到8.8的呢

网友:
8.8包邮?没找到啊

网友A:
发个购物链接  看看

网友B:
谢谢分享。现在对非恒温烙铁视而不见。。。。。

网友C:
哈哈哈,越用越便宜
不让挤牙膏了

网友:
这个烙铁发热慢喔,用起来老火

网友:
我买了两个
内热三头中最便宜的了,券要自己找客服拿,电脑端可以直接领
之前还可以用天猫农场之类的红包,能做到5.8,叠加一些其他的小红包,能做到4块钱内

网友:
8块8的还不错,烙铁芯上的槽应该是热胀防裂的

网友:
这种也很便捷啊,挺好的,焊电路板情况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哈哈,越用越便宜
不让挤牙膏了

菜鸟折腾,好歹能用就行,哈哈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现在对非恒温烙铁视而不见。。。。。

温总 这个是恒温的哦 ptc发热 只是不能调温

网友:
求个链接,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个购物链接  看看

刚才看了一下,今天涨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温总 这个是恒温的哦 ptc发热 只是不能调温

测了一下功率情况,烙铁初始通电,功率计短时41W,以后快速下降,熔锡后稳定在18W左右

网友E:
十几块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十几块还可以~

干粗活够了,这做工8.8超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