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拆修汽车LED大灯(九加一V8H前照灯)

楼主(2019-12-15):
路边捡的led大灯。全铝带风扇散热。到家通电不亮。用指甲按压灯芯可亮,确定虚焊。用热风枪吹下灯芯重新焊接。2个灯芯只救活一个。色温太冷,亮的发蓝。12伏电流将近3安。热得烫手。大神们这种灯珠叫什么型号,想换2个暖白。

网友A:
楼主的灯珠型号是3570规格,要找6芯片版本的对应恒流电压相同。

网友:
这里人才辈出,啥都能找到,啥问题都有人能回答和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灯珠型号是3570规格,要找6芯片版本的对应恒流电压相同。

谢谢。请问照路选暖白还是正白。色温多少合适

网友B:
发蓝是因为上面的荧光粉掉了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请问照路选暖白还是正白。色温多少合适

尽量选4500K中性白光,类似宝马鱼眼车灯的光色。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蓝是因为上面的荧光粉掉了吧

应该是,上面有层膜破了

网友:
国产专仿那家

网友:
这种直接替换的LED大灯灯泡基本上都散热不够,热死的

网友:
单颗三十瓦的led少见,毕竟led发热的厉害

网友C:
淘宝这几天有6元包邮的这种LED汽车大灯 想想还是没买 我还是踏踏实实用 FSL佛山照明的卤素灯好了 虽然也要3-4块钱一个 但是放心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淘宝这几天有6元包邮的这种LED汽车大灯 想想还是没买 我还是踏踏实实用 FSL佛山照明的卤素灯好了 虽然也要3 ...

链接呢?买来玩玩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链接呢?买来玩玩

https://s.click.taobao.com/0UJCTsv 下单30 返利80% 到手6块钱包邮一个

网友E:
引用 网友C:
https://s.click.taobao.com/0UJCTsv 下单30 返利80% 到手6块钱包邮一个

只有十块钱的优惠券,怎么返80%

网友:
我是来看电视机顶盒的

网友:
色温6500K太高了,碰上雨雾天气白瞎了

网友:
明天去美国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只有十块钱的优惠券,怎么返80%

自己注册阿里妈妈,否则就返给坛友

网友:
见过谁拆的,有些是热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尽量选4500K中性白光,类似宝马鱼眼车灯的光色。

要想换4300k就可以了,色温太高了眼睛看着累,雨雾天没有穿透力,但不建议换LED灯泡,尤其是后换的,技术不过关,LED发热大,温度太高,容易自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