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WS-180氩弧焊机通电即引弧不停检修

楼主(2019-12-15):
这个氩弧焊机已经用了快十年了,前几天用着用着突然不停弧了,拆掉手柄控制线也不停,,这两天有空拆开检查检查

一会就拆出来了

主要怀疑目标 底板

通电直接起弧

通过检查发现继电器漏电

就是这个继电器

常开触点100多欧姆

常闭正常

气管快十年了 动一下就断了

换上一条气管

找来一个继电器 手上没有一样的继电器而且只买一个也麻烦, 只有机柜用的继电器 所以飞线搞定

里边刚好有位置固定

接通手柄控制  继电器闭合

起弧,断开控制 停止起弧

8个功率管

8个快恢复

十年前用料还是比较厚道的

这个继电器估计很难坏了吧

网友A:
氩弧焊,氩气啥味的。。。。。有一大瓶氩气,总想闻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氩弧焊,氩气啥味的。。。。。有一大瓶氩气,总想闻一下

不知道 不是我用  我只帮忙修

网友:
谢谢分享。潜水这么久,终于上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氩弧焊,氩气啥味的。。。。。有一大瓶氩气,总想闻一下

没味 我刚卸了一瓶氩气 40多块一瓶

网友B:
一直不敢玩这玩意。。。
看着火花四溅的真吓人!

网友:
原来是继电器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直不敢玩这玩意。。。
看着火花四溅的真吓人!

氩弧焊没有什么火花的啊,普通电焊,气保焊才火花四溅

网友:
有这玩意儿真好,想搞什么铁就搞什么铁,氩弧费气,电弧吓人,搞不好衣服烫个洞

网友(2022-03-25):
搜素到了,顺便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