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漫步者2.0音箱(型号R600TC)

楼主(2019-12-15):
成色很好,喇叭边很软,看到后面电源线被剪了,电位器很难拨动,这种要拆开先把电位器喷喷复活剂,灯泡串保险试机功放板正常。用套筒拆电位器螺丝很爽快。
拆开发现里面剪断的喇叭线,接上喇叭正常,把箱内喇叭线拧成麻花焊接热缩管搞定。原来是被人当无源音箱用了。ic那种固定方法要拆了ic才行,既然正常就不拆了,变压器的输出线还算良心。

网友A:
看起来做工也就那样

网友:
600TC也是便宜货,不如800不如1000TC不如北美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做工也就那样

外观手感好,一般人不拆听着容易满足!

网友:
居然不是TDA2030

网友B:
2.0的几乎不用2030

楼主(2021-03-08):
引用 网友B:
2.0的几乎不用2030

节省成本

网友:
看起来不高端

网友:
没见到芯片型号,应该命下散热片看看。

网友C(2022-02-19):
音箱是一个比较暴利的电脑外设。。。

网友:
引用 网友C:
音箱是一个比较暴利的电脑外设。。。

这个还好。

看看那些发烧音响就知道这个还算物有所值

网友:
喇叭还行,其他一般

网友(2022-04-17):
电子行业都是贬值行业,除非房产相关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