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 商业UNIX其实上手也很简单。 看看吧,我妈妈都学得会的。

楼主(2019-12-15):
商业unix其实上手也很简单。 看看吧,我妈妈都学得会的。

不要把它想的太难,说难也难,说简单也很简单。 这个图形化吗就这么简单几个功能。

来,咱们开机。
登陆画面
输入用户名

第二个按钮按下去就是刷新
第三个按钮咱们打开看看

输入密码

进去之后桌面是这样的

就这么简单,没多少能用鼠标去点的/ 非常适合电脑白使用。

只给个guest 权限,那鼠标戳去吧,怎么都不可能把系统搞坏的。

左边第一个是时钟,不能按
第二个是日历,按一下,打开看看。

下一个是文件管理器,等于windows 的资源管理器。还是简版的。

窗口左边的横杠是关闭,双击两下关掉。 右边的小点是最小化,大方块是还原。横条上有小三角可以点开。

这个打开是文字编辑器、系统应用程序(类似画图的一个工具)、还有一个类似outlook的邮件客户端

小锁按一下,锁屏了。

好,我们输入密码继续

下一个魔方一样的是个微缩的桌面,就是缩小版的桌面。你桌面上放了什么图标,它微缩的显示出来。

哦忘了说, unix  有四个桌面。 就是中间那四个大按钮。
按一下换一个桌面, 桌面上的图标也跟着变。

剩下的一起说吧。
一个是加打印机的,一个是帮助。 我没打印机,这个没啥可说的吧。

中间鼠标T字的那个是这样的,自定义桌面。  别折腾了,怎么都是这几个简易的配色。

然后这右边的是桌面附件工具

打开是这样。就是刚才图标那几个~

看明白了吧。

各位看官,会玩这个了么?

好了,您可以在简历上写上, 会使用商业版unix (IBM AIX) 了。

网友A:
这个是CDE界面吧,以前在虚拟机上装过x86版的Solaris 10,那里面自带的魔改版GNOME才叫爽

网友B:
???这个叫会用了啊???
那我以后在简历上写:本人精通Word、Excel、Access、PowerPoint、Outlook Express等软件的安装与卸载;熟练掌握VB、C++、FoxPro、SQL、java等单词的拼写;熟悉Windows、Linux、Mac、Android、ios等操作系统的开关机。

网友:
偶是来看商业Unix的

网友:
你妈用了估计就把你永久封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CDE界面吧,以前在虚拟机上装过x86版的Solaris 10,那里面自带的魔改版GNOME才叫爽 ...

是。
这是初级版的嘛,其他桌面系统也可以换。GNOME太复杂了,得鼓捣半天。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叫会用了啊???
那我以后在简历上写:本人精通Word、Excel、Access、PowerPoint、Outlook Express等软 ...

你还想怎么会用?

我没装浏览器。现在浏览器支持AIX的都太老了。 不然上个网发帖,逛逛论坛,编辑个文本文件、写几个简单小程序。那可不就算会用了。

网友C:
我还是老老实实地用我滴 焖炸肉 吧

楼主:
不要质疑
事实上这台主机我妈妈用了很久。过去  火狐2.0 的时代上网,逛社区论坛,玩网页游戏,听听小曲都是没问题的。这个极简的桌面系统有着十分容易学习和极为稳定可靠的优点。 给我妈教的时候半天就会了,还包括怎么开机关机的命令。

咱们说声音吵的,其实也不算吵。我没展示这个机器,这个机器跟你想象中不同,它是分体的:有一个CEC主机和7133存储盘是放在储藏室里的,主要的CPU内存风扇噪音和十块硬盘的轰鸣关上门听不见。在外面的IO抽屉,就比普通电脑主机长一节,里面没几个风扇并不吵,跟普通电脑没多大区别。

为啥要用这么个主机: 因为企业级硬件质量好不爱出毛病,省得坏了老人着急。而且它系统的画面简单,跟老人手机一样的简单甚至简陋,简单而可靠;
就是这么简单。

网友D:
用那破玩意干啥 实在搞不懂 那不如正儿八经玩 个win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还是老老实实地用我滴 焖炸肉 吧

一样manjaro 不过用的是XFCE桌面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一样manjaro 不过用的是XFCE桌面

以前也用xfce来着,

郁闷于 xfce4-panel 动不动磁盘读写超大,
需要 xfce4-panel -r 一下,
干脆试着用 kde 了,

不过郁闷地是,
kde 上也偶有犯病,
需要 plasmashell --replace ,

也不知道根源究竟在哪儿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前也用xfce来着,

郁闷于 xfce4-panel 动不动磁盘读写超大,

内存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那破玩意干啥 实在搞不懂 那不如正儿八经玩 个win

老妈觉得非常好使
之前就是一个COMPAQ笔记本,奔三winXP的。结果老妈不懂,在各种提示弹窗循循善诱下,中了好几个全家桶弄的系统乱套了,半夜给我打电话。 后来买个国外的电视机顶盒,内置一个浏览器有上网功能还有一堆天天唱歌跳舞的中亚网络电视节目,而且ROM固化安卓系统咋么也弄不乱。但是没用多久,它自己的启动初始化网页(不能改的)给墙了。

网友C:
几十个GB的级别,
我倒是想有那么大的内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几十个GB的级别,
我倒是想有那么大的内存呢

现在内存不贵吧。我这自己装电脑都是一次性加到主板最大容量。刚给亲戚装了一台三代锐龙的台式机,128G内存一次装满。 要不然你以后再加内存,难保证一致性,稳定性不好。

网友:
老人用,听听歌,看看网页还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内存不贵吧。我这自己装电脑都是一次性加到主板最大容量。刚给亲戚装了一台三代锐龙的台式机,128G内 ...

128G内存多少钱

楼主:
金士顿 4*32,带ECC,单条1200。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要质疑
事实上这台主机我妈妈用了很久。过去  火狐2.0 的时代上网,逛社区论坛,玩网页游戏,听听小曲都 ...

你那个系统是不是和这个差不多
我正在用的ubuntu 还有这个帖子里有人发的manjaro 我玩过的fedora debian linuxmint等这些
这系统的画面都是自己定制的桌面环境 KDE gnome xfce LXDE等
话说你那个是什么桌面画面有点奇怪
你这个UNIX是不是也有软件源就是联网一条命令装软件的(apt(deb) yum(rpm) pacman(arch))是哪种
比如“sudo apt install gimp”这样支持吗
你这个UNIX是不是和ubuntu manjaro fedora等是一类的 软件和这些系统能不能通用
提升权限是不是和这些系统一样也是sudo

我现在用的系统是图片的 虽然主题改过了 你那个是默认主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