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山寨的无叶风扇

楼主(2019-12-15):
捡到的 山寨的 电源线被剪断了

山寨的品牌

底座电源线已经被剪断了

拆开才发现 剪得不够彻底 里面还有很多

拆到这里可以看见摆头电机

拆下的上盖

拆下的电机与后盖

拆下点击与后盖 就能看见电路板

电路板特写

上端拆解 上面就是空壳子

下面这个才是电机  很像汽车上的鼓风机

拆出电机的样子

拆出的电机

全贴结束  感谢欣赏

网友:
看这电路板,密密麻麻的也很精致啊

网友:
现在40M就超标了?

网友:
好像也是无刷电机,估计戴森是其他厂子代工,找品质最好的贴牌,最后剩下一些瑕疵版换其他商标。

网友:
风力很小的这种风扇

网友:
戴森,,,,大品牌

网友:
下面进风口太小,容易堵。

网友:
电路板做工不错呀,不会是杂牌吧,杂牌舍不得这做工吧

网友:
外观虽然科幻,实际吵得要命,不如传统造型的好用

网友:
被限额了,这个戴森印字好山啊

网友:
起码俩电机还能利用

网友A:
看到了这个摇头电机应该是个同步电机,忽然想起这么个问题,你说这个同步电机如果负荷过大的情况,是不是也不会同步了啊

网友:
电路板用料做工都挺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了这个摇头电机应该是个同步电机,忽然想起这么个问题,你说这个同步电机如果负荷过大的情况,是不是也 ...

负荷过大就保护了  整个风扇不工作

网友:
这牌子,真的假的?

看做工和用料还行,就是这印的字太那个了点

网友:
这风扇最大档噪音很大

网友:
这个是10-13年左右。。就是带森出来无叶风扇后
出了很多仿款

其实不能讲无叶。。。。只不过把电机做在了圆柱型底部
然后用了涡轮风叶一类的东东

当时买过一把。。低速 还行。中高就吵。。毕竟电机速度放在那。。这个结构又不可能做太多消声棉的填充

然后当时网络上还有柠檬精和水军在那杠。。。
说山寨的才会吵,正品的不吵的(不现实的事情,纯属瞎说)

然后这个结构的出风比较诡异,范围小于普通电风扇,甚至还没塔扇好。。。只能说玩玩吧。。。

后来身边有朋友的长辈去专柜买过正卡的带森。。。
第2天就退了,讲受不了这风扇工作声音。

所以。。也不知道能一直用的,甚至还买同结构的取暖器加湿器的朋友们是怎么想的

网友:
谢谢分享。。。。PCB板还是不错的。。。。我还是喜欢传统的风扇和女人。。。。

网友:
说白了,这玩意就是把风从缝里挤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