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手机拍摄的照片和视频误删了,有什么办法找回吗

楼主(2019-12-16):
希望数码之家的兄弟们帮帮我,我是个外行。以前的照片和视频是她留给我的唯一念想,一次意外误删了。

楼主:
能通过什么方式找回吗

楼主:
前来请教各位,拜托了

网友A:
先不动手机,然后通过恢复软件找回来。网上有很多恢复软件,但基本上都要收费的,可以下载PJ版。

如果是安卓手机,可以试试这个
https://72k.us/dir/607248-36504274-9391e6

网友:
自己别乱动了    不然变得很难找回了    可以找专业的数据恢复的回复一下   需要吗   可以私聊我

网友:
若照片确实很重要,建议不要自己尝试,错误的操作可能会造成彻底的无法恢复,建议找靠谱的数据恢复公司的进行恢复,一定要找靠谱的,不然最终的费用会比直接找靠谱的数据恢复要多得多

网友B:
R-Studio  数据恢复  。有PJ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不动手机,然后通过恢复软件找回来。网上有很多恢复软件,但基本上都要收费的,可以下载PJ版。

如果是安 ...

不行啊兄弟

楼主:
引用 网友B:
R-Studio  数据恢复  。有PJ版。

谢谢  我试试看

楼主:
在手机应用商店里下载了几个所谓的数据恢复软件,屁用没有,还交了69块钱,根本扫描不出我删除的那些照片视频

楼主:
百度说的云端备份  手机本地相册的最近删除,这些我都没有的

楼主:
目前我手机本地相册视频是彻底删除的,没有任何备份的,想通过某些方式从手机闪存扫描恢复??

网友C:
不要再往里面装软件了,越装越不可能找回数据,正常都是连接电脑来恢复,或者是吹芯片下来飞线到读卡器直接恢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要再往里面装软件了,越装越不可能找回数据,正常都是连接电脑来恢复,或者是吹芯片下来飞线到读卡器直接 ...

那么连接到电脑后 用什么软件可以恢复呢

楼主:
手机是新买不久的,只是视频照片删除了,楼上说的呢 不可能把新手机拆了吧,我是这样想的,通过数据线把手机连接到电脑能不能通过某些方式方法可以把删除的照片视频恢复呢

网友D:
华为手机删除的照片视频在回收站里面, 不知道你的是什么,

这是天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华为手机删除的照片视频在回收站里面, 不知道你的是什么,

这是天意啊。 ...

你说的回收站是不是指的“最近删除” ?  在最近删除里也是清空的

网友E:
已经提醒过你了,现在又看了看你的操作,误删数据能恢复的可能性已经越来越小了,误删后只是标记为空闲,但数据还在,单当你下载软件之类的进行写入时(手机运行时也会写入一些缓存数据),此时会有可能写入到标记空闲的有数据的位置,操作越多,你误删数据的受损程度越重!!!!!且此时再无挽救余地。看来数据还是不如钱重要

网上你所找到的软件,基本上就是玩具,最基础功能中的皮毛,专业的数据恢复软件一套几万多,会随便让你用嘛?手机新换的,那原先的手机呢?上面没有吗?若用的内存卡,那为什么不取出内存卡用读卡器连接电脑恢复呢?内存卡的数据恢复难易度还容易不少且有能恢复的靠谱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E:
已经提醒过你了,现在又看了看你的操作,误删数据能恢复的可能性已经越来越小了,误删后只是标记为空闲,但 ...

手机是荣耀v20,拍摄的照片视频在本地相册删除了,回收站最近删除也是清空的,不拆解手机的情况下用数据线连接电脑能不能通过某些方式方法读取手机内置闪存还原数据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已经提醒过你了,现在又看了看你的操作,误删数据能恢复的可能性已经越来越小了,误删后只是标记为空闲,但 ...

已经在网上搜过一些所谓的数据恢复软件并下载过手机了然后又卸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