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誉航长跑王电动车控制器改低压保护

楼主(2019-12-16):
誉航长跑王电动车控制器改低压保护拆机贴: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7625

改了主要驱动下面这几个12V无霍尔的无刷电机驱动

低压保护啊电路从电门锁进来48V分两路一路是低压保护另一路经大功率电阻降压在经过LM317再到78L05给IC供电(有的是经过一个或几个电阻直接到到78L05还有的是经过一个开关电源也就是DC-DC)所以低压保护电路还是很好找的顺着电门锁线找就是了,下图是这个控制器的低压保护电路(经上拉和下拉电阻阻值来控制低压保护)

降低低压保护就要把上拉电阻阻值降低或下拉电阻阻值加大,下拉阻值加大就要窜联电阻由于地方太小不好加电阻而上拉电阻降低阻值用并联方式所以比较方便这个控制器的上拉电阻是有两颗电阻串联阻值是17K在这两科电阻上并电阻就行,由于自己知识有限不知道怎么计算试着用一颗10K电阻并上试机最低工作电压是20V左右没达到预期,只有又找来一颗7.5K的电阻换上最低工作电压是16V左右还是没达到预期最后找来一颗6.8K的电阻最低工作电压11V但11V时电机运行不稳定(这是最低运行电压无论电阻阻值再低也只能是11V运行再低就保护)估计再低就要改下拉电阻了我也没试过不知道还能不能低于11V运行,经多次试机得到的结果是12.5V一下只能驱动无霍尔电机12V一下无霍尔电机运行也不是很稳定12V以上无霍尔电机运行没问题,12.5V一下有霍尔的的电机启动不了12.5V以上才能驱动12.5至13.5V之间有霍尔电机运行不稳定13.5V左右运行正常,改装还算比较满意最小的电机能在20V左右工作正常电压在高就开始抖动运行不稳定了

实际改装图并在两颗上拉电阻上的6.8K电阻

试机图没用小电机试机用一个24V有霍尔的电机试的
接上霍尔12V驱动不了这电机

拔掉霍尔线11.3V就能驱动但不稳定加速时会有卡顿12V以上才能稳定运行

接上霍尔先就要12.5V以上才能驱动但电机运行不稳定

接霍尔线要13V以上才能稳定运行(有无霍尔都正常)

18V试机没问题有无霍尔都正常

24V有无霍尔都运行正常

36V有无霍尔运行也正常

42V有无霍尔运行也正常,这个电源最高只能到42V且带载会有0.5V左右的压降这电源只能稳定运行在41V以内,42V以上没电源试机理论上应该能稳定运行改天再用电动车电池试试

完多谢支持!

网友A:
下次用那个电池包测试哈哈

网友B:
一点点的试,还是比较考验耐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次用那个电池包测试哈哈

明天就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点点的试,还是比较考验耐心的

其实可以搞个20至50K的电位器比较方便

网友:
焊上个50K的电位器不错。

网友C:
难道这样改之后 48 的控 就能用到36V 上了?估计是

网友:
谢谢分享,好资料,改天也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C:
难道这样改之后 48 的控 就能用到36V 上了?估计是

用到36V的车上得自己慢慢调最低低压保护到33V的阻值

网友D(2020-07-18):
这样铅酸蓄电池的控就可以改在锂电车上用了,应该是保护电压不一样吧。没深入研究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样铅酸蓄电池的控就可以改在锂电车上用了,应该是保护电压不一样吧。没深入研究过。 ...

设定好合理的低压保护电压值锂电用完全没问题的,也可以用在36V或24V的车上前提是要计算好低压保护电压值

网友E(2020-11-13):
麻烦您帮我瞅瞅保护在哪,死活没找到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麻烦您帮我瞅瞅保护在哪,死活没找到

你这电门锁线是哪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麻烦您帮我瞅瞅保护在哪,死活没找到

你这线的颜色有点不一样告诉电门锁线才能判断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线的颜色有点不一样告诉电门锁线才能判断

电门锁线是内跟黄绿色线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这电门锁线是哪根啊?

内跟黄绿色线

网友:
vcc黄绿色线

楼主:
哪一个是78L05?是左边的那颗吗?

楼主:
标着60V那个地方是GND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