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鱼缸用的小灯

楼主(2019-12-16):
鱼缸用的

灯管里竟然有电容

接口都酥掉了

卡子里是电路板

英文不认识,是什么灯

和普通荧光灯电路基本一致

开关不错

还有一定弧度

网友A:
你拆的太厉害了

我今天都给你打分,都打不进去了

网友:
这鱼缸也是很古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拆的太厉害了

我今天都给你打分,都打不进去了

哈哈,这个和我无关!

网友:
这灯直接废了,改LED吧

网友:
和电感镇流器配套的灯管里面是跳泡。不少台灯是这种样子的U型灯管。

网友:
这个单词:aquarium我见过,那时候的热带鱼屏保里面就有这么个单词
刚才查了查,这个单词是英文
发音:[əˈkweəriəm]
中文含义是:养鱼缸; 水族玻璃槽; 水族馆;

网友:
至少是电子变压器轻量化结构,我姥姥家有一个是工频变压器。现在可以改LED灯具。

网友:
这种的都挺容易坏的

网友:
塑料都酥了哈哈哈哈哈

网友:
改成LED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