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Thinkpad T60的小红点突然不工作了

楼主(2019-12-16):
今天把老Thinkpad T60拆开升级下内存,没有动键盘和小红点部分。弄完,没接触摸板试了下机,Windows 10提示要重启卸载加载PS/2设备什么的,没仔细看。然后装好后小红点就不工作了,触摸板正常。小红点也不是完全不工作,在Windows刚起动时动小红点光标移动正常,左右键也正常,但是登录到Windows 10里面几秒钟以后小红点就失效,设备管理器里面也没有小红点设备。BIOS查过了,小红点是设成自动工作的。

应该是Windows 10软件的问题,但是没找到哪里负责这个问题。

有什么办法吗?

=================================================================
【更新】:问题解决了,是BIOS CMOS设置的问题,不知为什么CMOS里面某项设置出了问题。把BIOS CMOS设置重设成缺省值就好了,小红点恢复政策,然后再手工修改里面的设置也不再影响小红点的工作。不清楚是为什么以及哪一项设置自己出了毛病,反正恢复缺省故障就消失了。

网友:
换回  64位的  win 7 system

网友:
一直在用Windows XP

楼主:
【更新】:问题解决了,是BIOS CMOS设置的问题,不知为什么CMOS里面某项设置出了问题。把BIOS CMOS设置重设成缺省值就好了,小红点恢复政策,然后再手工修改里面的设置也不再影响小红点的工作。不清楚是为什么以及哪一项设置自己出了毛病,反正恢复缺省故障就消失了。

网友A:
我的T43跑的有点慢,能解决不?两G内存了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T43跑的有点慢,能解决不?两G内存了都

解决不了,T43太老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解决不了,T43太老了

老吗?才十多年的机器嘛,连二十年都还没到呢

你看,现在硬盘吱吱响了都还在工作

网友(2020-08-22):
是Win10驱动问题吗?

网友:
我手里的T60p还在用!上个网看个电影还能用,WinXP或Win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