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解smallsun户外感应头灯

楼主(2019-12-16):
双12活动,领券后19包邮好像,用了一个10元通用红包,到手9块多。

三个明暗档(点按)加一个sos(长按),还有一个红外感应档(挥手开关)

参数

有个带子和一条充电线(micro口)

中间灯泡,两边红外发射和接收。

左面感应开关,按下面板有个蓝色led点亮进入感应模式。再按关闭

右面三挡切换,再按关闭,长按进入sos。

感应档亮度取决于上次设定亮度。

充电口

充电红灯亮,满了绿灯。 充电电流400ma

用了一颗q5

这个调节角度

拿下带子

俩螺丝

拆开后,边缘有橡胶条,有轻度防水功能。

用了一颗800mah电池,看空间可以塞个更大的电池。

前壳板子

拆下前面罩

主板

用了一颗8脚单片机,led用一颗电阻限流三极管驱动(也许是mos)。

看限流和l灯泡vf推算最大功率也就1w,还得满电时,卖家介绍2w 3w 5w的瞎写看看就好,1w其实室内使用也够了。

灯珠直接贴pcb上,非铝基板,散热差点,不过应付1w灯珠也算凑合。

用了一颗4056充电,感应靠一对红外发射接收管实现。

调光pfm低亮度有频闪

按下感应键蓝色led亮指示状态

挥手点亮灯泡

此贴结束,谢谢观赏~

网友A:
感应头灯非常实用,不用来来回回滴扒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应头灯非常实用,不用来来回回滴扒拉

老哥所言极是~

网友B:
好高级,还带距离感应器

网友C:
这是要出去夜钓的节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高级,还带距离感应器

感应功能挺方便,有时干点活儿手脏省的弄的灯上都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要出去夜钓的节奏吗

嘿嘿 干点活用用方便~

网友D:
第二名加M就限额了,晕

楼主:
引用 网友D:
第二名加M就限额了,晕

固计现在24小时就100m~

网友:
感觉买辣个cob封装的灯珠的比较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应功能挺方便,有时干点活儿手脏省的弄的灯上都是~

这倒是
话说,干什么夜活儿手会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倒是
话说,干什么夜活儿手会脏?!

网友:
还带感应的啊,实在是高大上。

网友E:
干夜活还是脏活,let me think think哈哈哈,

被超载了

网友:
这小电池续航差了点,改换大电池。

网友:
这种货的开关是软开关吧,注意定期充电,否则锂电容易饿死

网友F:
没用过这种,感觉亮度堪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干夜活还是脏活,let me think think哈哈哈,

被超载了

啊啊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用过这种,感觉亮度堪忧

还凑合,想亮点也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