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请支招:那种小型开关最耐用?保护指针表头最可靠的电路?

楼主(2019-12-16):
乒乓开关、 瓢型开关 、微动开关等等哪种最耐用?。。。
想用指针表头做个电流表,有何方法可在超过电流时保护表头呢?

网友A:
表头上并联两个各自反向的二极管保护表头,开关耐用不耐用在使用电流和开关材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表头上并联两个各自反向的二极管保护表头,开关耐用不耐用在使用电流和开关材质 ...

谢谢  这么多年了,有没有更先进有效的保护表头的办法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这么多年了,有没有更先进有效的保护表头的办法呢?

这个还真没有比这个更简单有效的保护电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这么多年了,有没有更先进有效的保护表头的办法呢?

换更好的二极管,比如压降更低的,刚好覆盖表量程,保护更及时。

网友:
表头并联二极管是最合适的方法了,用开关的,短路大电流的话,等你开关动作完成表头已经烧了

楼主:
谢谢各位指导

网友(2020-02-10):
无人看守的话,,,用二极管,,加一个电流检测保护电流,,超电流就断开表头,,

楼主:
多谢各位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