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换JOBON电子点烟器电池

楼主(2019-12-16):
存放2、3年的电子点烟器,电池也废

充电没反应

采用最简单的发热丝点烟

后方卡扣,前面2螺丝固定

最简单的电路,点烟时工作电流相当大,电池裸奔没有保护板

用以前购买的圆柱形68380锂电2并替换,个头比原电池大些,好在能塞入盒子

充电,使用正常

金属盒中间的加强筋挡着电池了

电磨打去

电路板后部长了些卡电池,也磨去

组合好,能正常使用

网友A:
这个前几年流行过一会,但续航实在和气体打火机差太远,貌似已经歇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前几年流行过一会,但续航实在和气体打火机差太远,貌似已经歇火了

都不如一次性打火机

网友:
防风的,还是有点优势的。

网友:
着很不错的说

网友:
可以点烟了过年也可以点炮

网友:
感觉揣这种比一次性打火机危险

网友:
这要是不放衣兜里面不小心碰开了,结果可就麻烦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前几年流行过一会,但续航实在和气体打火机差太远,貌似已经歇火了

我觉得可以改成手电,曾经把一个指尖陀螺点烟器,换电热丝模组为欧司朗灯珠高度刚好,仿流明灯珠果冻太高装不进,CREE的3535焊盘间距不够,可惜的是5秒后自动熄灭,估计是专用芯片设定,得尝试改外围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可以改成手电,曾经把一个指尖陀螺点烟器,换电热丝模组为欧司朗灯珠高度刚好,仿流明灯珠果冻太高 ...

不如直接用电子烟折腾

网友:
原来的电芯不知道是不是动力电

网友:
这种特容易鼓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