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诺基亚NOKIA 5000老手机外放喇叭沙哑了:详拆篇,诺基亚的做工还是不错的

楼主(2019-12-16):
上次在坛友处撸了两个诺基亚老手机,这NOKIA 5000是其中一个
2008年上市的老机机了,先来个光鲜的外观

还有具体参数
没想到还带蓝牙

再看实物
真是够小的

用酒精清洗干净
正面成色还行

这种背面印字的亚克力键盘不容易磨损

右侧的耳机、充电和数据口

背面,撬痕严重

摄像头
130W,现在有也没用

下滑式电池盖

诺基亚原装电池,容量700
不知道10年了还剩多少

电池仓

镀金的电池触点还是亮闪闪的
这次就不打戒指了

SIM卡槽

还有个不锈钢拉片
方便拉出SIM卡

试机发现外放喇叭声音沙哑,不会没用两年就哑了吧

准备拆修,顺便打理一下里面的卫生

摄像头的盖子也可以拆开

小小的摄像头

拆掉螺丝后,面板可以慢慢撬掉

键帽盘还有不锈钢支架

还发现侧面居然还有个独立拍照按键
(单段式按键,不能算快门)

主板和背壳分离

楼下继续看老机

楼主:
功能机的主板都比较大
主板背面

主板上部没几个件

下部就是电池、天线、喇叭和麦的触点

屏和键盘通过不锈钢支架固定在主板上

分离开

结果主板下部还有这么多屏蔽罩

不是说后期的功能机集成度很高了么?

富士康代工的

再看底壳

卡槽限位片,塑料铆接的

天线、听筒

这个听筒歪一边,卡扣固定的

原来还有个导音管

背面不知道是啥天线

底部是麦、振子和外放喇叭

也是卡扣的

沙哑的就是它了

这次记到拍全家福了

手机在功能机时代的外形缤纷多彩,现在的全都差不多一个样了,再以后可能就得靠智能穿戴设备来翻花样

外放声音沙哑的维修请继续关注后续帖

网友A:
前排沙发。诺基亚手机其实是死于产品质量太好

网友B:
原则上同意“死于产品质量太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功能机的主板都比较大主板背面

希特勒长老辛苦了

网友:
本打算整个nokia小机做副机,又担心2G快无网了。

网友:
氧化有点厉害,元首又被超载啦

网友:
电池能用多久?我的5310电池只能用10分钟了。即使充着电用,也时不时会重启、死机。

网友:
华为会不会也是这样结果?
自身有不可取代的技术优势,至少别人不会轻而易举超越,外界很难击破。但是会不会从内部溃烂?p30 p.mate30都是旗舰,但是其他型号就是智商税了,比如荣耀 play3等。和诺基亚一样,n95 n97绝对是当时的一个标杆,但是这些低端机呢,nokia5000 和7100 232x等其实就是仅仅换壳子而已,硬件一个比一个垃圾,内存不说远低于同时代mtk功能机,都是8m+32m或者16m+32m,而且不支持tf。

网友:
竟然还有独立拍照键

网友:
屏蔽罩抠开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排沙发。诺基亚手机其实是死于产品质量太好

偶倒是觉得诺基亚是死在自己的不思进取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偶倒是觉得诺基亚是死在自己的不思进取上

哈哈哈,这才是最主要的原因,要是当初早点投入安卓怀抱,说不定就没小米华为什么事了

网友:
家里好几个nokia,但是今天才突然想到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也是之前没想过的
电脑散热器里面常用,很多都是使用这个铜芯加铝鳍做,说是这个金属铜的吸热能力强,铝的散热能力强

但看到这些板子上面都是使用大量的覆铜来散热,为么子不覆铝啊,铝不容易覆吗?

网友:
这机子我也有一个,当时搞活动899买的,5000、5310XM这套模具的机子密封型其实做的挺差的,还不如63XX系列,
楼主的这机子有进过水汽氧化的地方,当时我的那部也有,甚至更严重,屏蔽罩都还生锈了....但是即便是这样,手机照样的还能使用

网友:
那个数据接口其实对于一些诺基亚老粉来说,还真不知道是干什么,一是直到这个手机退市,都没见过有这种数据线卖的,而且这个手机内置存储空间才7MB,还不能插内存卡,刚好够装个QQ和浏览器,30张照片,所以要说传数据的话,2G网和蓝牙都搞定了,有个数据口连电脑也没啥用。要说是刷机的话,一般都是用刷机盒子夹住进网许可证那的触点那强刷......之前有人说过是连接车载免提配件的我觉得还靠谱点
反正到了5310XM那就是真正的数据接口(microUSB的),可以连接电脑存东西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则上同意“死于产品质量太好”

看诺基亚的充电器,用料其实挺一般的

网友:
诺基亚死于自满,对于ios和安卓后起之秀而言口碑再好也无力还手!

网友:
先得换电池吧

网友:
详细,就差拆屏蔽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