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气开关、闸刀开关、电源插头座哪个更适合反复操作

楼主(2019-12-16):
对空气开关不太懂,其实咨询的是空气开关。

是这样:自己的电动汽车,从家里四楼引出线来,从外部放到地面上,接上充电。下边就是16A插座,因为车配的插头都是16A的插头。不冲的时候,必须从家里把电断掉,否则外部接着带电的线就有点危险,当然我都是保证自己在家的时候才充电。
家里是这样的:我把厨房墙上的插座拆掉(10A的感觉小),直接接线,墙内的应该是6平的单芯铜线。最开始的时候,从铜线上直接引出线,接到一个60A闸刀开关上,通过拉闸断电,但后来发现接通的时候打火,后来改成家里用20A插座、向下的线用20A插头,似乎比60A闸刀还好些,插座不打火。{黑暗条件下测试,发现用16A插座如果打火仍能看到,改成20A的不打火}。
仔细研究,号称60A闸刀,刀身铜板跟内部的铜片虽然厚,仍是采用凸型的接触,接触部分面积仍然不大。感觉长时间使用未必好。不知还有哪种是大面积接触的?我不懂开关种类还有哪些,想了解一下大家说的空气开关,如果采用32A的空气开关,接触点面积是否会比较大?接触瞬间是否比插座、闸刀开关不容易打火?

网友:
你给汽车充电肯定要用空气开关,其他的满足不了要求

网友:
交流接触器,还可以配wifi插座实现定时远控

网友A:
这几样都不适合 频繁通断电。还是楼上说的 交流接触器 比较靠谱。

网友B:
先进一个漏保,然后加交流接遥器,再配个433遥控,遥控丢车里一个,楼上或手动或再配一个遥控(这都是无所谓的事情了)
漏保常闭,充电时楼下遥控接通交流接触器

漏保防止雨水或人员或小动物,最好弄10ma的那种,没有的话上30ma的也行,但有可能会影响到家里的大漏保

网友:
带负载切断还是交流接触器、固态接触器、空气开关吧,不带负载切断无所谓哪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几样都不适合 频繁通断电。还是楼上说的 交流接触器 比较靠谱。

不太懂交流接触器跟空气开关的本质不同,淘宝搜外观好像比较接近,如果确保20A电流(其实即使开始通电也不到15A,留点余量的想法),需要考虑哪些参数?

至于wifi插座、定时远控不需要,不敢在人离开时充电。

网友:
交流接触器工业用得多,靠谱

网友:
不带载都可以,个人推荐断路器,最好用零火断开的带漏电保护的。。。
闸刀和电源插头比较危险。。。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太懂交流接触器跟空气开关的本质不同,淘宝搜外观好像比较接近,如果确保20A电流(其实即使开始通电也 ...

空开里面的触点,不是为了频繁开关 设计的。通断瞬间的拉弧 用不了多少次就会坏。。。

只有交流接触器 才是 大电流频繁通断 用的。实在不想用,那么30A的继电器也是可以用的,但没有交流接触器可靠。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先进一个漏保,然后加交流接遥器,再配个433遥控,遥控丢车里一个,楼上或手动或再配一个遥控(这都是无所 ...

不建议用漏保,鬼知道这车会不会对地漏电。正常情况下,脚下干燥的鞋子,就是绝缘的,就可以防止被电击。配一个遥控器控制交流接触器 倒是必须的,因为可以在楼下接好线后,按遥控器接通电路开始充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建议用漏保,鬼知道这车会不会对地漏电。正常情况下,脚下干燥的鞋子,就是绝缘的,就可以防止被电击。 ...

我还是觉得这东西加漏保是有必要的,这东西在楼下充电,鬼知道这东西会不会被小朋友们碰到。前几年出过这样类似的事情,小偷偷人家楼下充电的电动车被电死了,结果惹上了官司。再整隔离变压器成本有些高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还是觉得这东西加漏保是有必要的,这东西在楼下充电,鬼知道这东西会不会被小朋友们碰到。前几年出过这 ...

那不和偷ofo车被撞死那小孩 一样了吗??正常接触车体,没可能被电击到的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不和偷ofo车被撞死那小孩 一样了吗??正常接触车体,没可能被电击到的吧。。。 ...

这玩意可不好说,赶上哪个喝多了的跑那像小狗一样撒尿的

网友:
配wifi插座实现定时远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可不好说,赶上哪个喝多了的跑那像小狗一样撒尿的

尿泡尿就漏电了,那下雨可咋整呢

网友:
漏保一体的16A空开,如果要遥控就再加遥控开关+接触器。漏保必须的,你拉出去的线在外面露天的,谁知道那天有什么东西会碰到。风吹日晒线路还可能老化呢。车子本身反倒不用担心,随车充电器本身也是带漏电保护的。车子漏电控制器自己就切端电源了。
空开切断有机械加速速度很快,火花很小。比如ABB空开的话,机械寿命两万次,电气寿命一万次,用个十年应该没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尿泡尿就漏电了,那下雨可咋整呢

那没办法,想要安全,这个漏保还真就是个必须的东西,虽然装了这个漏保不能够保证百分百,但这东西确实是必要的,另外,要10ma断电的更是最好的,以免发生漏电时家中配电盒内的漏保(一般家用都是30mA的)动作

下雨你还要挂在外面跑明线,看这个意思您是真没把漏电这个事情放到心上啊,或者就是我理会错了,您觉得这东西没这么容易漏电吗?

安全无小事,怕下雨的情况使用好一些的线,外面加套管,这东西风吹日晒的,再加上现在这些个产品的质量
这东西不是自已在使用,是在一个相对开放的空间内使用的,谁也无法保证这不会被误碰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没办法,想要安全,这个漏保还真就是个必须的东西,虽然装了这个漏保不能够保证百分百,但这东西确实是 ...

其实我不知道楼主这个车 是怎么充电的,可能的话,隔离变压器 才是最安全的,比什么漏保还要安全。就是成本有些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没办法,想要安全,这个漏保还真就是个必须的东西,虽然装了这个漏保不能够保证百分百,但这东西确实是 ...

想请教一下,拉这种延长线除了火线和零线,地线要还是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