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苏泊尔CFXB50FC21-75电饭锅通病坑了自己

楼主(2019-12-16):
这牌子的电饭锅是“坑货”,它是如何坑自己的,让我一一道来:
这货是很久前天猫换新回来的,旧的问题不断,好彩当初购买时买了险种才有换新之说,才有以下的故事情节::curse:
别看它是全新,在使用过程也是各种小毛病不断,比如加温煮饭到一半就自动关机重启,还有液晶屏的数字乱跳------
忍痛重新入手了松下的,这货就扔在一边当饭篮工具了,提着它打几个人的早餐,保温效果还是蛮好的------
今天有空拆下看能不能打磨一下,让它重回正道!

使用次数不多,蛮新的:

上盖有两组线,一是发热盘,二是50K热敏电阻,没断线元件参数还是好好的:

模具还是做得不错的

以下是开关电源控制板了,相比松下电饭锅的控制板,它就是渣

重点是红框里的绝缘胶,就是这货的通病,把旧胶全清理干净,手上没AB胶,将就用热熔胶涂上去:
中午试着用它煮一顿饭,不出意料真的能做成了

模具厂做不专业的东西,最终只会坑自己,完毕!

网友:
这是密封之后散热不好导致的稳定性差?

网友A:
这个集成块应该是开关电源IC吧!做防潮防水防结露处理没做好、用704硅橡胶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集成块应该是开关电源IC吧!做防潮防水防结露处理没做好、用704硅橡胶好用。 ...

专业人士啊,点赞一下

网友B:
是不是红胶带有导电功能好像?

网友:
我的这款用了好了好几年,差不多要300大洋,有一次清理进水把电源IC烧了,换了IC又用了1年多,后来煮饭到一半就报错,可能是温度探头不行了。现在已经下岗了扔一边了。

网友C:
苏泊尔上盖很容易断线

网友:
板子连三防漆都没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苏泊尔上盖很容易断线

美的也是一样

网友:
这个放水胶涂得不大讲究啊,远看还以为炸了呢,这颜色也寒碜

网友:
这个电源竟然是隔离的。。。

一般包括松下是非隔离的。。。

网友D:
电饭锅温度高热熔胶用不了多久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红胶带有导电功能好像?

哈,那个红方框是我标识而尔,电路板上是没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饭锅温度高热熔胶用不了多久吧?

此电源板位于液晶面板的背后,离锅有点距离远,先用着吧哈;
松下的电饭锅换了电池也是用热熔胶沾住,不让水气进去短路,还是用得好好的呢

网友:
所有这种揭盖的,都有一个通病:温控线易断。

网友:
这是为控制电路提供工作电源的开关IC,
控制电压电流要求是多少?
换个线圈变压器是不是更好?

网友:
看到那个继电器是12V的,没看清滤波电容耐压值,估计电压不低于9V。

网友:
这种电饭锅 电磁炉的板 没做防水的 用手摇漆(光油)喷一层  可以绝缘 防潮

网友(2020-07-22):
今天也接触了个这种苏泊尔的电饭煲,4升的,一插电就显示频闪,没法开机。分析原因可能是电源不稳方面的问题。然后上网一搜看到楼主的贴子。基本一模一样的电源电路板。用牙签把封胶搞掉。上电试正常。哈哈哈
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有这种电压力锅,收藏备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