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磁炉电容被砸破了,拆开看看?

楼主(2019-12-16):
电磁炉用的电容好像是专用的高频大电流的,拆一个被砸破看看?

网友:
扔工具箱,作防干扰膜。炉子咋不修呢?

网友:
是报废的机器吗?感觉炉盘线圈是直接剪掉的

网友A:
MKP是金属化聚丙烯膜电容器(Metalized Polypropylene Film Capacitor),金属化的意思是铝电极不是薄膜,而是蒸镀上去的铝箔。与普通CBB电容相比,MKP耐压起点高,引出损耗小,内部温升小,负电容量温度系数,优异的阻燃性能。
广泛应用于高压高频脉冲电路中,电视机中S校正和行逆程波形和显示器中,照明电路中电子整流吸收和SCR整流电路。用于安规方面。RC降压时也有用到。成本高。
---------------
        mkp电容是什么电容

        MKP是金属化聚丙烯薄膜电容,特点是损耗小、无感结构、击穿能自愈。适合用于高电压、大电流以及高脉冲强度的电路,如开关电源震荡电路、扫描脉冲电路、马达启动电路、汽车点火器电路、A/D取样保持电路等。

        所谓的MKP即“金属化聚丙烯薄膜电容”的英文简称,代表电容的材质。金属化聚丙烯电容,引出损耗小,内部温升小,负电容量温度系数,优异的阻燃性能。广泛应用于高压高频脉冲电路中,电视机中S校正和行逆程波形和显示器中,照明电路中电子整流吸收和SCR整流电路。用于安规方面。RC降压时也有用到,不仅如此,金属化电容采用聚丙烯作介质,并用真空蒸发法将铝沉积在薄膜上作极卷绕而成,用绝缘材料包封,单向引出,电性能优良,适用于电子设备的直流和脉动等电路中。

        mkp电容作用以及特点有很多。接下来就来说一下这类电容的特点。mkp电容采用全密封矩形金属外壳,底部或两侧带固定板,陶瓷绝缘子。并且采取无感式的卷绕方法,所以呈现出的圆柱型金属铝外壳,体积小,重量轻。相对来说,电性能优良,损耗小,具有良好的自愈性。

        不仅如此,内部装有压力式防爆装置,使用安全可靠。通常适用于交流电力系统中,特别适用作空调压缩机专用电容及组装功率因数自动补偿柜无功就地补偿装置等。

        CBB电容与MPK电容的差别与用法

        在要求较高的电路中,CBB电容代替了常见的聚苯或者云母电容。这主要是因为CBB电容与聚苯电容相比在体积上占有优势,能够以更小的达到同样的性能。但在CBB电容的使用过程中,也会出现MPK电容的应用场景。但对于很多新手来说,想要分清这两种电容的区别于用法上的不同并不太容易。

        性能上的区别

        安规电容与CBB22电容主要差别在于外包封方式。安规电容的盒式结构阻燃性能和密封性相对要好些,但现在的CBB22基本都采用含浸型,其密封性的问题就解决了。内在电性能结构CBB22系列有些厂家采用铝膜生产,有些采用锌铝膜生产。采用锌铝膜生产与安规电容电性能差不多。特点是承受直流耐压能力强。铝膜结构产品特点是损耗比锌铝膜小,承受高频交流耐压能力强,但直流耐压能力比不上锌铝膜。

        用法上的差别CBB22成本比MKP低,在很多地方(几乎是所有地方),在电性能上在满足实际直流耐压的条件下可以代替MKP。

        半桥电路上下两个0.47UF的输出功率的话,在直流状态下可以近似认为功率为0。

        其交流功率很简单可以计算,P=U*U/XC=U*U/(1/2πfC)

        式中U为交流电压的有效值,XC为容抗f为交流电压U对应的频率,C就是容量。至于各种不同容量电容的所能承受的功率参照下图的交流电压与频率按上述公式计算。

        用途上的区别

        MKP电容主要用于EMI进线滤波,CBB电容主要用于振荡,耦合,阻容降压等电路;CBB22成本比MKP低,在电性能上在满足实际直流耐压的条件下可以代替MKP。

        MKP电容的标称额定电压为250/275VAC(x2),但其直流耐压要达到2000VDC2S;而CBB22电容耐压标准仅为1.6倍额定电压等等。

        频率

        还有个问题就是频率问题。电磁炉MKP电容标有频率(50KHZ),发现在电磁感应半点桥电路中好多使用此电容。而且价格比用CBB22贵多了,但选用CBB22的电容量都比用MKP电容0.47UF大的多。如有用上下两只MKP0.47(50KHZ)做3000W功率输出的,还有用上下各两只CBB22(每只3.3UF)做3000W的,这两种使用方法哪种合理呢?

        功率输出关键是看在电容器上的交流电压(主要是交流成分)、直流电压、频率的高低来决定,电容器上工作功率高低与负载功率高低的概念不能混淆,不能单给一个功率一概而论。对于频率的问题,很多标志都是50~60Hz,但同样能用在20~60KHz有些线路更高,差别在于不同频率条件下所承受交流电压的高低,主要取决于电容器上所承担的功率不要超过标准值。

        如果工作电容器(MKP61与CBB22)上功率有3000W,其电容自身发热非常大,铁打的电容(MKP61与CBB22)都会坏。

        选用上的区分

        对CBB22电容与MKP61电容电容选用和区分上要注意电容器的绝热性能,MKP61和CBB22电容使用聚丙膜介质,其损耗较小,自身发热量小,在实际使用线路中温升最好不要超过6℃(高过环境温度),经过实际测试过很多线路板上的温升很多都在4℃之内。如果温升高于此条件,表明电容器自身工作功率偏大,这两种电容都比较容易失效。

        MKP61电容因为使用阻燃外壳和灌封料,其绝热性能和散热性能优于CBB22,如果该电容位置靠近功率三极管或其他发热元件,则使用MKP61更安全,如果离发热源比较远,则使用CBB22更经济。

        通过试验发现,电容器靠近功率三极管(其三极管发热后散热片上温度超过115℃),采用CBB22电容容易失效,而使用MKP61则比较安全。当我们将电容器与功率三极管(发热源)距离增大后,其CBB22与MKP61电容无明显差别。

        公式解释

        P=U*U/XC=U*U/(1/2πfC)=U*U*2*π*f*C

        U为交流电压有效值单位为“伏”;

        XC为容抗,单位欧姆;

        2πfC中π值为3.14;f为交流电压的频率其单位是赫兹;C为电容量,单位是法拉(计算时候注意单位换算)。

        举例计算

        VDE认证中要求MKP61-275VAC-105(1μF)电容承受交流耐压为1500V(50HZ)其功率计算:P=1500×1500×2×3.14×50×1×0.000001=706.5瓦。

        在一项试验中CBB22-400V-104在40KHZ,60VAC条件下计算其功率:=60×60×2×3.14×40×1000×0.1×0.000001=90瓦

        本文从四个方面入手,对于CBB电容与MPK电容在一些方面的区分与用法进行了讲解,并通过给出公式配合实例运算的方式,来帮助大家进一步了解这两种电容的不同之处。相信通过本文的介绍,对这两款电容的区分概念较为模糊的朋友应该能够得到清晰明确的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MKP是金属化聚丙烯膜电容器(Metalized Polypropylene Film Capacitor),金属化的意思是铝电极不是薄膜,而 ...

谢谢了涨知识啦。
原来以为跟涤纶电容差不多呢,后来对比一下还真不相同,涤纶电容是圈筒中心引出接线~类似纸介电容的做法,而这种电容是从卷筒两端引出接线,比涤纶电容的等效电感小的多,引线对于极板的接触面积也大且靠的多,所以用于高频大电流更具优越性。
与此相同结构的还有电视机行扫描电路里用的猪肝色电容/各交流场合的cbb电容/安规电容等等,想来它们的性能都比较相近吧?

网友:
谢谢大师,涨知识了。又复习了一次。

网友:
讲解透彻,不错的知识面。

网友B:
这卡尺是怎么看出来是0.04的

网友:
里面竟然是串联的结构

网友C:
其实MKP电容和CBB电容是一样的东西,但是有两种名称罢了,它们的介质都是聚丙烯材料的
MKP是金属化聚丙烯电容英文翻译衍生的,来自海外
而CBB是按咱们的国产电容命名法称谓的型号(C为电容,BB为介质聚丙烯,后面的数字为型号)
你去国外买CBB电容肯定会让人一头雾水
如果非要说细一点,CBB是泛指聚丙烯材料电容,MKP是特指金属化聚丙烯电容
CBB电容里面包含有MKP电容,MKP电容是CBB电容里的其中一种
而CBB电容里按结构不同用途不同又细分出很多型号,比如CBB21,CBB22,CBB61等等
聚丙烯本身就是电气性能非常好的电容材料,应该说,薄膜电容里,聚丙烯电容算是半个王者
再好的材料是聚四氟乙烯的,但是据说生产非常困难,所以几乎很难见到它的身影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MKP电容和CBB电容是一样的东西,但是有两种名称罢了,它们的介质都是聚丙烯材料的
MKP是金属化聚丙烯电 ...

聚四氟乙烯就是特氟龙,管道密封用的生料带和不粘锅涂层就是它。特氟龙二战前就发明了,生产并不特别困难,主要是成本高,所以一般场合都不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卡尺是怎么看出来是0.04的

嗯,千分尺不在手边,只能用卡尺对付了,这卡尺是0.02最小刻度的,大致对上了2个刻度,所以0.04,也不知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MKP电容和CBB电容是一样的东西,但是有两种名称罢了,它们的介质都是聚丙烯材料的
MKP是金属化聚丙烯电 ...

说的有道理,电磁炉用的电容外形比较特殊,好像也有把“猪肝电容”用到电磁炉上的?或者说电磁炉上还是用这种特别的电容比较稳妥,反之这种电容当然的可以用在其他场合~就是相比其他电容它算是比较高级能一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的有道理,电磁炉用的电容外形比较特殊,好像也有把“猪肝电容”用到电磁炉上的?或者说电磁炉上还是用 ...

主要是电磁炉主谐振电路的这个电容工作在高无功,大电流环境里,所以,它会对这方面做出优化
普通CBB电容不是不能用,只是工作寿命会减少

网友:
嗯!这种专研的精神值得敬佩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千分尺不在手边,只能用卡尺对付了,这卡尺是0.02最小刻度的,大致对上了2个刻度,所以0.04,也不知 ...

卡尺精度0.02mm,测薄膜误差太大,也就是可能是0.02厚度,实际厚度0.04肯定没那么厚,0.02左右差不多。
应该用千分尺测才准确。

网友:
这种机械卡尺能量到0.04是个高手了,我都不会看小数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