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康佳32寸液晶电视,黑屏通病改造背光。

楼主(2019-12-16):
2013年的电视机  康佳32寸 闲置多年  最近看了1年后黑屏了
拆开看看 是主板坏了(背光电路) 该系列通病。

当年可以看百事通网络电视 如今关闭连不上了

下载康佳网络商店里的app可以卡拉OK,没试过。

当时的价格是京东1500多

背光小板是后加的!

该机主板背光控制芯片采用OZ9902A,可能坏了,查其它原件没坏.
拆下的原机部分背光电路上原件

256M闪存

背光改造板

该机采用2条36LED灯板 安装于液晶屏底边侧发光方式 独立引线 插座串联方式
改装后2条led灯条采用并联供电,
试机发现发热量巨大,液晶屏底部都是烫的!
后改为串联方式, 72灯升压到220V 。与原主板相同

试机时是并联   最终改成串联了   图片没拍!

黑红在原LED背光电路供电滤波电容处
取100V电压  黄线on信号

20元成功修复,比换主板便宜多了。试机4个月了,正常使用。

按遥控器的“信号选择”键,将电视切换到电视图像页面,
按“菜单”键显示出菜单后再依次按“2” “0” “0” “8”,
能调出工厂菜单。
32寸不方便拍  同型号42寸工程模式

网友A:
灯条过程 没有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灯条过程 没有拍

屏没有坏 去拆灯条的话有可能拆坏屏的。就是普通灯条加铝板

网友B:
2008不错,不知道康佳KKTV52寸的密码多少,这破电视开机直达HDMI实现不了,每次开机要按一下信源,愁死我了

网友:
光坏驱动部分还是好整

网友C:
我是康佳一生黑,买了两台42寸的,没怎么看,一台坏了三次,后来换主板才解决。另外一台线屏

网友:
引用 网友B:
2008不错,不知道康佳KKTV52寸的密码多少,这破电视开机直达HDMI实现不了,每次开机要按一下信源,愁死我了 ...

看看菜单里有没有一键直达功能,就可以记忆选定的信号源了。现在有的康佳电视有此功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是康佳一生黑,买了两台42寸的,没怎么看,一台坏了三次,后来换主板才解决。另外一台线屏 ...

我的在底部1/5处,横线,开始一条线,现在多条线了。愁死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的在底部1/5处,横线,开始一条线,现在多条线了。愁死

那台线屏,估计有二十多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台线屏,估计有二十多条了

我的也二十多条了,无解

网友:
求助,康佳55寸液晶屏有几处黑斑,有救吗?

千万不要买康佳!千万不要买康佳!!千万不要买康佳!!!重要的事情说3遍

网友E:
楼主能一下子断定故障,肯定有故事,要分享

网友:
康佳做液晶以后质量就不好了

网友:
千万不要买康佳!千万不要买康佳!!千万不要买康佳!!!重要的事情说3遍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能一下子断定故障,肯定有故事,要分享

别人家的电视机  就是自己出故障了

网友:
觉得康佳液晶故障率确实不低

网友:
我家40寸可能是灯管的,估计耗电巨大,但也不经常看,无所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