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一个欧普40W预热性电子镇流器

楼主(2019-12-16):
一只40W圆形吸顶灯淘汰了,剩下一只电子镇流器,拆开看看,出乎意料,是我拆过的国产镇流器中最好的一只,与大家分享。
今天的主角——OPPLE电子镇流器,预热型。

底部。

卡扣设计,撬开。

带有绝缘纸,两只螺丝固定电路板。

板子。

局部特写。输出谐振电感和两只功率管。

D13005。

输入端的EMI电路,还有一只滤波电感。

输入端两线插座。

输出接圆形灯管的四线插座。

保护用的可控硅(感谢坛友qrut指正)。

安规电容。怎么有三只(两黄一蓝)?

ZM9,PTC电阻。

背面。

四只M7整流管。

一堆RS1M高速整流二极管。

在网上找到的30W欧普日光灯镇流器(预热型)电路图,应该跟这个相近。

所用元件。

另一只40W的欧普日光灯镇流器(预热型)电路图,输入没有EMI电路,稍有区别。

从电路板上看,这只电子镇流器的做工还算比较规矩,虽然与日本的松下之类的带预热功能的电子镇流器相比还有差距,但价格肯定要比他们的低,还是不错滴。
谢谢围观!

网友A:
做工不错,那个可控硅是保护用的,灯丝预热软启动靠那颗绿色ptc控制谐振电路实现,整流用了填谷滤波功率因数较高~

网友:
品牌做工很不错

网友:
欧普还是不错,虽然偶从来没用过它家的节能灯
等牙膏ing

网友:
国产这个用料真没见过,尤其是系列电容品质不错,少见!

网友:
这个不好,这个拆了卖不了多少铜

网友:
买过两个,都坏了,一个因为拆了,只能自己修,换了个二级管;一个保修期内,换了个新的

网友:
还带个单向可控硅,少见

网友:
用的13005功率也不小啊

网友:
很好的产品,可惜淘汰

网友B:
国产品牌的电子镇流器发展到现在都快淘汰了都还是PTC预热的方案,芯片程序预热的可以说没有见过国产品牌的。芯片程序预热的普遍还是松下,飞利浦,欧司朗这些外国品牌的。

网友:
这做工比山上的好多了!
牙膏挤不上了。。。

网友C(2020-03-09):
引用 网友B:
国产品牌的电子镇流器发展到现在都快淘汰了都还是PTC预热的方案,芯片程序预热的可以说没有见过国产品牌的 ...

呵呵呵,老绿皮车电子镇流器都是程序预热带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呵呵呵,老绿皮车电子镇流器都是程序预热带保护

我知道那些是带预热的,就算不是绿皮列车上的也是预热的。但是那些镇流器非民用品,一般老百姓在常规渠道买不到的东西。所以我说“用芯片程序预热的普遍还是松下,飞利浦,欧司朗这些外国品牌的”,“普遍”以外的就是这些非民用品和一些出口外销的。

网友:
09年就拆过了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45432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工不错,那个可控硅是保护用的,灯丝预热软启动靠那颗绿色ptc控制谐振电路实现,整流用了填谷滤波功率因 ...

高功率因素对居民使用来说,好处微乎其微,灯电流波峰比平滑些来得更实在
低功率因素谐波大的话,居民使用,加1-2级EMI滤波凑合下算了。如果是我自己用的话

网友(2020-12-11):
芯片程序预热普遍还是欧司朗,飞利浦,松下这些外国品牌有。我也网上查了一下资料。关于这个控制芯片的资料,好家伙,我差点去世。弄得我一脸懵。我学过点电子。面对这个我差点当场去世。

网友D(2021-05-05):
欧普的节能灯和镇流器是我见过最垃圾的,当然,我也只是用过他们家的,后面都换成LED了。
装修时全部用的他们家的灯,结果镇流器不到一年必坏,换了两次新的,后面不想折腾了。
出现的问题都是灯泡美坏,但是接通后时亮时不亮,自己修过2只,用了两年,比出厂新的用的时间久,后面还是一样坏了。
看堆料根本没啥用,花架子,还是要看效果,感觉设计有缺陷,尤其是非预热型的。

网友(2022-10-11):
引用 网友D:
欧普的节能灯和镇流器是我见过最垃圾的,当然,我也只是用过他们家的,后面都换成LED了。
装修时全部用的他 ...

是不是亮一会就熄灭了。找到问题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