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大众老捷达收音机拆卸改装蓝牙求助。

楼主(2019-12-16):
目前已拆机,请大家看看怎么改合适呢。主要想实现功能就是蓝牙和U盘播放拆机图:

网友A:
换个安卓大屏吧  我买的带行车记录仪才700多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安卓大屏吧  我买的带行车记录仪才700多块钱

正好手里有一个 研究研究玩玩

网友:
我只听广播  那些功能多余

网友B:
你这个好像只有收音机功能。你买个蓝牙板(带U盘播放),然后音频输出端接到车机的AUX上,这样改最简单,保持车机原貌。另外还有种方案,买一个带调频发射功能的车载蓝牙/U盘播放器,手机或者u盘播放,然后用车机收音即可,音质较低。

网友C:
淘宝大众拆车蓝牙CD机一大把,几十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好像只有收音机功能。你买个蓝牙板(带U盘播放),然后音频输出端接到车机的AUX上,这样改最简单,保 ...

尝试下 改动AUX口

楼主:
引用 网友C:
淘宝大众拆车蓝牙CD机一大把,几十块钱

车上安不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车上安不上

这个收音机也不是老捷达上原配的吧?这个是新捷达新桑塔纳低配上的吧?买块12v蓝牙接收板,音频信号接到AUX,电源接ACC

网友:
别折腾了 大众带蓝牙的车机15就能拿到

网友D:
可以看看我我这个  改一个蓝牙上去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看看我我这个  改一个蓝牙上去就可以了

厉害了 正在尝试中

网友(2022-10-24):
就这样不错,10-13k有点凹陷,总价不过百,知足了

网友:
学习了,这么改费时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