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不用烙铁也能换鼠标微动-罗技M185光栅版2012年

楼主(2019-12-16):
2012年图书馆搞活动竞赛的奖品,罗技M185无线鼠标,当时用着很不错。后来入手微软蓝光,被秒下去了,放在抽屉里吃灰。

现在机顶盒要用无线鼠标,翻出来发现左键不灵,忍不了,换微动!
但是板子是无铅的,手头只有一把40W破吸锡烙铁,怕搞坏焊盘,强迫症还是不能忍,于是想个办法不用烙铁换微动。
拆解图网上很多了,电池仓有颗螺丝,拧下来就行。
骚红色,不太符合爷的气质,奖品没得挑,认了!

年代久远,外壳印字有些磨损,板子是罗技正品无疑。
最近拆了几个无线鼠标,总算看到光栅了。

松开固定板子的几个卡扣就能取下板子,光学引擎和LED是一个模组固定在一起。

年代久远,晶振有些氧化,微动依然是Kailh,CH14JA型号,白点,查不到资料

既然不用烙铁,只能拆开微动看看,弹片OK,但是触点已经黑得不成样子

手里有欧姆龙,但是懒得翻了,何况机顶盒用的鼠标,随便换一个就好。
翻出来全新的Dell台式机原配的鼠标,一次都没用过,拆板子取微动。

拆下来新的微动得到两个弹片,忘记说了,Dell用的也是Kailh的微动白点,弹片是一样的。

新弹片换到罗技上,一切OK

同样的方式把右键也换过来,拆下来的两个旧弹片全黑了

换好之后合影

为了方便拍照,用吸锡烙铁取下了Dell的微动,板子上脏脏的,这就是我不愿意焊罗技的原因。

两个捐献者抛弃

总结:同品牌的微动其实结构一毛一样,要是没有烙铁,
只需要拆开新旧微动把弹片换过去就行,省得烙铁破坏原板子的焊锡或者铜箔。
谢谢捧场~

网友A:
我也这么干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这么干过~

谢谢捧场,哈哈
偷懒的做法,嘿嘿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捧场,哈哈
偷懒的做法,嘿嘿

我那个不是不灵,是里面弹片疲劳了发肉,换了个弹片~

网友B:
偶发现手上自用这个185定位有点不稳,好在确实省电
不让挤了

网友C:
我4年前捡了个同款鼠标没有接收器一直放着直到去年终于捡了一个优联的适配器,然后用电脑匹配上了!

网友D:
1000目砂纸打磨下就可以了。

网友E:
既然拆了。触点用粗点的纸张蹭蹭,蹭光亮就行了

网友F:
触点打磨清理可继续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既然拆了。触点用粗点的纸张蹭蹭,蹭光亮就行了

也是个办法,这不是懒嘛,连磨蹭都不愿意磨蹭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4年前捡了个同款鼠标没有接收器一直放着直到去年终于捡了一个优联的适配器,然后用电脑匹配上了! ...

恭喜恭喜,罗技还是很良心的,可以配接收器,不像微软

楼主:
引用 网友D:
1000目砂纸打磨下就可以了。

谢谢分享,楼主比较懒,也没有砂纸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偶发现手上自用这个185定位有点不稳,好在确实省电
不让挤了

元首的鼠标竟然不稳,忍不了,拆了,我这个定位倒是很稳,也很省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那个不是不灵,是里面弹片疲劳了发肉,换了个弹片~

弹片疲劳这肯定不能忍,鼠标要是没了手感还不如用键盘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触点打磨清理可继续使用

谢谢捧场,以前给别的鼠标磨过触点,今天尝试一下换弹片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4年前捡了个同款鼠标没有接收器一直放着直到去年终于捡了一个优联的适配器,然后用电脑匹配上了! ...

没白留它4年呀!

网友G:
也这么干过,但是不注意的话容易使簧片变形,能用手感都不如以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也这么干过,但是不注意的话容易使簧片变形,能用手感都不如以前了

有个技巧的,就是拆的时候用尖头镊子轻轻向后推弹片取下,装的时候反过来,尽量减少形变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个技巧的,就是拆的时候用尖头镊子轻轻向后推弹片取下,装的时候反过来,尽量减少形变 ...

改天试下

网友:
搞点洗板水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