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USB3.0 USB头改TYPEC定义

楼主(2019-12-16):
现在遇到个问题,USB3.0公插头改TYPEC母座。按照定义接的,但就是一面2.0 3.0 3.1速度都正常。另外一面2.0 3.0 3.1能识别,但是只有2.0的速度。
是不是我接法不对?

网友(2020-02-22):
你确定你没有接错么。

网友:
TYPE C那么细的线10几根你怎么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