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苹果电源24V2.65A 台达版 印度版 比较

楼主(2019-12-16):
(图片)

网友:
然后呢,电路有何区别,分析分析印度苹果是很独特的存在哟,细听高论

网友A:
飞线是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线是怎么回事

台达版输出部分原来上的图改动过了,拆除了一个电容和电感,飞线是因原跨接线碍事,重新走的。
已更换为没改动之前图片。

网友B:
我有一个印度版的  带不起T12,空载正常,电流2.5A以下正常,接T12就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个印度版的  带不起T12,空载正常,电流2.5A以下正常,接T12就保护

用台达版改了两个,使用正常。这个印度版是顺带来的,输出部位无空间利用,也不准备改了。
印度版也有好多改白光的,使用没问题,可能你这电源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个印度版的  带不起T12,空载正常,电流2.5A以下正常,接T12就保护

输出电容换下试试

网友:
我有一个台达版的,但是带T12的时候,会有一断一断的现象。有人说这情况是打嗝。
就是正常通电不带负载是24V多点,带上T12以后,加热的时候电压一断一断的,用表量的话,电压是在24v一下子掉到14、16之类的。
请问这是什么毛病?怎么修一下啊?谢谢大神指点了

网友(2020-12-23):
大佬知道印度版的这个芯片是什么型号嘛?我有一个这个芯片撬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