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汽车消音器破了个洞 用铸工胶还是发动机密封胶修补好呢?

楼主(2019-12-16):
汽车消音器的大包前面有个洞  2cm直径吧  找个铁皮然后用3个大卡箍弄上去 为了提升一点密封效果打算涂胶水  只是用啥胶水好呢  是 铸工胶好呢还是发动机密封胶呢

铸工胶修补铸造件的 按理说可以 但是琢磨了下这玩意耐温不知道多少 说多少的都有 厂家也没给参数 我买的卡夫特的 跟AB胶类似  有人说150度 有人说200度 还有耐压多高也不知道

另一种是发动机密封胶 我也买的卡夫特的  这个有参数  耐温-60到 280度 耐压12MPa  怎么感觉用这个发动机密封胶更靠谱呢?

另外 消音器的温度应当不高吧  感觉到不了200度 因为排气管出来的水蒸气我感觉温度也不高的

网友:
消声器应该锈蚀了,补是没有多大用了,到处都是窟窿。直接换一个不锈钢的吧

网友:
用不锈钢片绞出前面大小,分两小块对接也可以,再也不会坏了,原来我这样整过,不锈钢的边和排气管的边焊在一起,用氩弧焊

网友:
我们以前测试过,原厂排气管V6发动机,2.5、3.0、3.5、排气管有4个三元,排气管尾鼓出口插进探针大约10CM ,热车怠速稳定后怠速速度测得排气气体温度是199度,当时室外温度是25度,具体你得看看你得了,可以找个金属温度计测测,

这个重点在于流动气体的温度,而不是排气管尾鼓的外壳温度,因为是要接触排气气体的,尾气是不断喷出来在里面经过的,也就是你的什么胶也好表面是接触排气气体的,

其实用胶的话我觉得是封不住的,别说普通4缸机,就是6缸10缸、我也经常开,排气管都是有震动的,最大的区别就是前置后驱的话6缸以上排气管三元位置后没有过渡金属软管的(以纵置发动机为例),其排气震动与发动机震动都很小的。但是如果排气管三元位置有过渡金属软胶管证明这个排气震动是相对较大的,因为发动机振动大为了防止大部分震动传递到排气管上而用过渡金属软管隔绝一点。所以用胶粘我是觉得不可行的,

网友A:
废气温度不低,我之前因为蹭底三元的焊点开裂,用电焊补的,但是其实不补问题也不大,可能尾气检测还容易一点。。。

网友B:
排气尾段消音器的话用结构胶就可以,温度不是线高,中段和前节的话就不要搞了,我的二手长安志翔前年买的时候,尾段消音器上锈穿差不多有巴掌大的洞,我剪了块彩钢瓦铁皮涂上结构胶贴上,再用拉铆钉固定,效果不错,已经两年过去,很静音

网友C:
找修排气管的给焊上,氩弧焊,50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废气温度不低,我之前因为蹭底三元的焊点开裂,用电焊补的,但是其实不补问题也不大,可能尾气检测还容易一 ...

之前肯定可以 据说现在的机器如果排气管漏气 估计检测那个 燃烧效率啥的可能超标 就是含氧量过高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排气尾段消音器的话用结构胶就可以,温度不是线高,中段和前节的话就不要搞了,我的二手长安志翔前年买的时 ...

那我就放心了 我是想用结构胶 就是那个铸工胶么  不过130度 最后选了发动机密封胶 就是硅胶 280度外加12MPa 足够了  我也是弄了2个不锈钢卡箍固定 235mm的 拉紧 上面弄了个镀锌铁皮补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修排气管的给焊上,氩弧焊,50块钱

好车这样弄没问题 咱那便宜车一个消音器才100块 就弄胶水补一下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之前肯定可以 据说现在的机器如果排气管漏气 估计检测那个 燃烧效率啥的可能超标 就是含氧量过高啥的 ...

多虑了,排气管是正压,原本要排出的1升气体,因为漏现在只有0.9升了,氧含量是不可能变化的。相当于氮氧化物、碳氢都减少了。

网友:
不锈钢片,加黄泥糊住。不锈钢抱箍勒紧

网友:
我的长安志翔在我们当地我都没有看见,绝版车了,当年销量太少,配件也少,淘宝上也很少,而且贵,消音器尾段要400多

网友D:
粘排气管首选玻璃胶,红牛罐加玻璃胶

网友:
我摩托车的排气管也穿孔了,手指一捅就掉一块,里面都全锈了,我用罐头皮剪了一块盖住,用704胶粘上了,外面黑漆一喷,妥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粘排气管首选玻璃胶,红牛罐加玻璃胶

玻璃胶还不如发动机密封胶呢 就是便宜 玻璃胶耐温也就100度出头吧  那还不如用我淘宝2块钱一大管子 跟免钉胶一样的那个叫啥888填缝胶 估计耐温可以 白色的  免钉胶我印象耐温也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虑了,排气管是正压,原本要排出的1升气体,因为漏现在只有0.9升了,氧含量是不可能变化的。相当于氮氧 ...

我是去验车 验车的人说的 漏气可能过不去  如果只是排出没事 估计还有混入 参见那个 三通的洗澡神器  这边冷水流过会代入下面的热水壶的热水 我估计漏气也是如此  大流量的尾气流过会代入外面的空气导致 尾气的空气过量系数超标

网友:
引用 楼主:
玻璃胶还不如发动机密封胶呢 就是便宜 玻璃胶耐温也就100度出头吧  那还不如用我淘宝2块钱一大管子 跟免 ...

你用火烧干了的玻璃胶试试?比发动机胶耐温,因为我是修车的!

网友:
我的第二年就漏了,现在10年了,根本不用管,大踩油门时有跑车的感觉.

网友:
我又来了,想问问楼主试过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