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超声波清洗机振头胶水怎么去除?

楼主(2019-12-16):
我的超声波清洗机振头和清洗盆胶粘部位开裂了,要先除胶再重新粘接。这胶又硬又脆,用钳子才能夹断,很难彻底清除。请问有没有什么除胶剂之类的溶液能把这种胶清理干净?

网友A:
要不试试热风枪吹一吹能软一点然后铲掉?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不试试热风枪吹一吹能软一点然后铲掉?试试看

没有热风枪,用烙铁烫,200多度能使胶变软一点。高温会烫坏超声波振头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热风枪,用烙铁烫,200多度能使胶变软一点。高温会烫坏超声波振头吗? ...

200°肯定烫不坏探头放心

网友B:
加热后扔液氮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0°肯定烫不坏探头放心

那还是找个热风枪吹一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热后扔液氮里

液氮不便宜,放冰箱行吗,零下十几度。

网友:
ab胶类,用丙酮泡几天试试

网友:
以前我用的AB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