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DIY一个936烙铁A1322发热芯直流控制板,第二版

楼主(2019-12-16):
上次搭了一个936烙铁直流控制板,测试了A1322和A1323两种发热芯的使用情况。这次又制作一个936烙铁的直流控制电路。还是控制A1322和A1323发热芯。参考的电路图是http://bbs.hifidiy.net/thread-541450-1-1.html上面的电路图。他这个电路图可以用,但是要加一个12V电源给LM358供电。

如果用24V降压给358供电压差大发热量也大。就把358供电电压改成24V。这样不用改电源电压,方便制作。但换为24V供电后,原来原理图上的R3发热严重。只能把电阻换成100K/1W的电阻。换电阻后没什么发热量。

我把供电电压改为24V后,原来0.6V电压处的电压降为0.5V。

前面的控制放大倍数的几个电阻也改变阻值才能用。
按下面的原理图用万用板焊接的电路。

调试过程中测量的一些数据,红表测量的是温度,黄表测量的是热电偶电压。

这个是供电电源。标称24V,1.67A,实际用的过程中能达到2A。给这个电源加装一个绿色LED指示灯,用于指示有无电压输出。

找不到合适的盒子安装,只好找一个烘焙店用来装小馒头的透明盒子装电源和控制板,稍微高了一点。安装电源插座,开关,手柄插座和调温旋钮。

安装完成的效果图,烙铁架比较破。

实际测试一下效果,打开电源开关,绿色指示灯亮。开始加热的时候,黄色LED亮,到达设定温度后,黄色LED熄灭停止加热。

预热要慢一些,可能要快1分钟左右能焊接。日常使用完全没问题。也不用带着笨重的变压器跑来跑去。此电路支持A1322和A1323发热芯。

后续: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78905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折腾得不错不错

就想做几个趁手的工具而已

网友B:
据说1321发热芯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据说1321发热芯好

确实好些,后面做了一个1321的控制板,有时间发一下

网友C:
1321与1322还有不锈钢的1323我都用过,只有1321是比较理想的,哪怕是淘宝买的国产最便宜的1321都好过快克与安泰信的原装1322/1323

楼主:
引用 网友C:
1321与1322还有不锈钢的1323我都用过,只有1321是比较理想的,哪怕是淘宝买的国产最便宜的1321都好过快克与 ...

1321功率比较大,反应快,用起来好用。这3种发热芯我都有。t12还没用过

网友D(2020-04-18):
比原电路多了一个ZPD18,18V的稳压二极管,什么作用?可以用1N4746吗?

楼主(2020-06-14):
引用 网友D:
比原电路多了一个ZPD18,18V的稳压二极管,什么作用?可以用1N4746吗?

这个稳压二极管是保护mos管G极的,防止开启电压高于20V损坏mos管。只要大于4V,小于20V的稳压管都可以。

网友(2020-07-29):
没显示屏,不直观。

网友(2021-09-01):
盒子图标过于卡哇伊,中评

网友(2022-01-11):
学习学习,可以洞洞板的一个

网友(2024-02-13):
正要做焊台,好文章,楼主辛苦了

网友:
原贴r5是1k,  楼主修改的是100k,有什么讲究吗?   刚打样了个板子用的1k,好像也没啥问题

网友(2024-05-10):
1321烙铁头比1322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