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华硕飞行堡垒 FX-PRO GL552VW也可以上MVME硬盘的

楼主(2019-12-16):
这款笔记本本来是不支持NVME硬盘的

板号是GL552VW

但是以前在拆机的时候发现M2口上除了SATA的差分线之外还有别的差分线

所以就怀疑这款主板的M2是不是支持nvme硬盘
当时自己换了一块东芝的Q200硬盘(SATA3),用着挺好的
就没有打算换,也就没有管它前两天同学升级固态硬盘换下来一块PM961固态硬盘
打算折腾一下
看板子NVME的耦合电容都没有安装
从坏台式机上的NVME接口上拆了一些电容

对照走线将电容补上

电脑就可以识别NVME固态了,但是测速发现速度很慢
看了一下发现工作在NVME1.0
这肯定不正常,又看板子走线
板子sata耦合电容前面有0欧姆的电阻忘记拿掉了
还有反面的不是电容,而是四个0欧姆电阻,手上没有0603的电阻就直接用一小节铜丝连起来的

将SATA的电阻拿掉,M2座左边还有耦合电容也给装上

可以识别硬盘了

PCIE模式也识别正确

速度图忘记拍了,速度是正常的MVME硬盘速度

华硕飞行堡垒FX-Pro支持nvme硬盘成功,GL552VW魔改nvme教程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73933-1-1.html

网友A:
厉害厉害 好奇你是怎么把所有电容位找出来的

网友:
这才是高手,佩服。

网友:
读写2000+就对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厉害厉害 好奇你是怎么把所有电容位找出来的

有原厂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原厂资料

东西好像补错了,有空再换。

网友:
高手,,帮顶一下。。

网友:
原厂资料厉害了

网友:
高手啊高手

网友:
有资料就是好,很有借鉴意义!

网友:
厉害,bios不用改,是原厂故意阉割的?

网友:
有这个功能原厂为撒没给装上,阉割干嘛

网友:
无敌了 支持下老铁

网友:
这是技术贴,硬技术

网友(2020-01-29):
专业人士吗  没看明白  祝贺下试验成功

网友:
楼主好厉害呀
这么小的电容,你是用放大镜操作的吗?

网友(2020-05-18):
楼主改完美了吗?能不能帮我改一下,我付费

网友(2021-01-13):
不知道成功没,我也想试试

网友(2021-02-27):
楼主厉害了,怎么焊上去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