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国际电工十五孔明装开关插座面板盒

楼主(2019-12-16):
拆一个国际电工明装开关插座面板盒
总感觉家里插座不够用于是在马家买了几个明装插座合,拆开来看看做工如何

外观,这款号称是27孔插座,除正面有6个个二孔插座,3个三孔插座,底部还有3个二孔插座

底部

背面

顶部留有进线孔,可根椐需要决定开孔大小

两边也各有一个

开拆

共有十个卡扣,不太好拆

拆开了

纯铜件,还可以

上有.超大铜件四字

END

网友A:
这种跨越式的铜件,如果间距处理不好,迟早是boom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跨越式的铜件,如果间距处理不好,迟早是boom

理论上是不太好,但没有想象中这么严重的。。。你看下电路板里面的间距,比他近多了。。

网友C:
接根线和一个插头当拖线板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理论上是不太好,但没有想象中这么严重的。。。你看下电路板里面的间距,比他近多了。。 ...

电路板是固定的,这个可不是,拔插的时候会活动,小虫子爬进去也会短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种跨越式的铜件,如果间距处理不好,迟早是boom

在交叉跨越的地方垫点绝缘橡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路板是固定的,这个可不是,拔插的时候会活动,小虫子爬进去也会短路 ...

火零之间有虫子不怕的。220V遇上虫子是不会起火的,我家的插座遇得最多就是壁虎。根本没事,就怕火地之间有虫子如壁虎,漏保跳个不停。试过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跨越式的铜件,如果间距处理不好,迟早是boom

还可以,间隙在3mm以上而且卡得很紧正常使用不可能短路或爬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接根线和一个插头当拖线板用

也可以这样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板是固定的,这个可不是,拔插的时候会活动,小虫子爬进去也会短路 ...

卡得很紧正常使用不可能活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交叉跨越的地方垫点绝缘橡胶

用耐高温胶带隔离了

网友:
插位够多的,但不是越多越好。里面的铜片够厚。

网友:
这接口够多的。

网友:
国际电工几乎什么规格的面板都有的,而且还不贵

网友:
用料设计都不错,但是这个插座不适合厨房和浴室等容易潮湿的场合使用

网友(2020-01-31):
国际电工傻傻分不清 到底哪个才是真的

网友:
TCL国际电工是真的。现在改名TCL罗格朗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耐高温胶带隔离了

用吸铁石吸一下,看是不是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火零之间有虫子不怕的。220V遇上虫子是不会起火的,我家的插座遇得最多就是壁虎。根本没事,就怕火地之间 ...

好奇火零之间的壁虎如何呢?既然火地之间跳漏保,说明已经过了30毫安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接根线和一个插头当拖线板用

这样用绝对不可以,只能固定在墙上使用,拖在地面有发生压砸的可能,这种空间交叉零火电极的布局,很危险。固定在墙上相对安全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