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这个U盘到底是什么主控啊?

楼主(2019-12-16):
因为装U盘启动盘,想吧启动盘卸掉,然后格式化后发现坏了。打算量产,可是找不到主控型号,把U盘外壳拆开,发现了下方的一串字母,上面还有不少胶水,所以第一个字母不是很清晰,要么是H要么是F:

HL513AL12F6S11

FL513AL12F6S11

现在不知道用什么量产工具,内存原先是8G的容量。

 设备描述: [H:]USB 大容量存储设备(LCB UDISK)
 设备类型: 大容量存储设备

 协议版本: USB 2.00
 当前速度: 高速(HighSpeed)
 电力消耗: 200mA

USB设备ID: VID = 1908 PID = 1320
设备序列号: AB2427136540

设备供应商: LCB
 设备名称: Liangchanba
设备修订版: 0100

产品制造商: LCB
 产品型号: UDISK
产品修订版: 1.0a

 主控厂商: Appotech(建荣)
 主控型号: U
闪存识别码: 55000000 - 4CE/单通道 [SLC]

 在线资料: http://dl.mydigit.net/search/?type=all&q=U550000000000

可能的闪存型号
------------------
Unknown(未知)

闪存识别码映射表
------------------
[通道 0]        [通道 1]
550000000000        --------
550000000000        --------
550000000000        --------
550000000000        --------

网友:
这黑胶体还是算了吧

网友:
黑胶盘,扔了吧
现在U盘虽不说是白菜价,但也不是什么猪肉价,所以再买一个得了。
某东上64GU3的雷克沙不到40块

网友:
建荣主控,都快绝迹的东西了

网友A:
黑胶盘如果坏了就扔坑好了,基本上没什么可玩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黑胶盘如果坏了就扔坑好了,基本上没什么可玩性

我做了两个启动盘,有一个被我量产好了,还有这个没弄好,找不到主控

网友:
用buildwinmp工具量产试试,量产吧里面有

网友:
扔了吧,换个靠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