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这是啥情况,坛里换的漏电检测仪断电微亮

楼主(2019-12-16):
插座开关关闭会微亮,要把整个插座拔了才不亮。
通电状态却是正常的。

网友A:
你的排插开关接到火线上了吧,或者电路绝缘性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排插开关接到火线上了吧,或者电路绝缘性不好

试了下专用空调插座也是这样,只有两插插排不会这样。

网友:
零地有电压差或者开关没断开火线(插座零火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