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子小白干的两个大活

楼主(2019-12-16):
车里放了一对对讲机,用的借电器,其中一个线老化咯,
找了个不知名设备的车充换掉

开拆,这是正面,看着很简单啊

散热片两个芯片特写(其实不知道叫啥)

背面啥都木有

原样焊好打胶固定

上车试没反应,我去,不是拆坏了吧或者线没焊好
想半天是不是点烟器接头咩拆开看看

果然啊,没比较就没伤害,妹的借电器插头简陋的不是一点
插头换了之后正常~爽

拆剩下的留下保险管簧片和线别的垃圾桶

第一个大活完工~下面说第二个
X宝买的蓝牙耳机,效果对于木耳朵来说还行

某天一个耳朵不响了,拆开一看线断一根,可恨俺的渣渣焊工啊

糊了不说焊盘也烧没了,瞅了半天跟另一个焊一起算了

凑活用了

唉焊工焊工焊工

网友A:
谢谢分享,

8v三端稳压,没想到还是两个并联,接电器有点意思。
耳机的焊盘可以对着强光照射看清铜箔走向,还是立体声强一些。

网友B:
许多老司机也是这样过来的!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

8v三端稳压,没想到还是两个并联,接电器有点意思。

感觉说的很深奥啊~谢谢指教~自己瞎捣鼓见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许多老司机也是这样过来的!加油!

谢谢哦

网友C:
这工艺看着有点怕,别烧了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工艺看着有点怕,别烧了设备!

烧了就垃圾桶了~革命总是要流血牺牲的嘛2:titter:

网友D:
原来小白是这样理解电子的呀,借电器新名词,7808也认不到,鉴定确实是典型的小白,但还会耍烙铁,这么原装原味的描述已经很可贵了,即便我也是小白过来的,但早忘记这感觉了,所以还是很亲切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来小白是这样理解电子的呀,借电器新名词,7808也认不到,鉴定确实是典型的小白,但还会耍烙铁,这么原装 ...

电路不懂元件看不开就会换个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