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解一个绕线盘(户外作业必备物品)

楼主(2019-12-16):
最近在户外散步,突然有人叫我上车。
一看。都是坛子里的老司机,二话不说,就上去了。。。。。。。。滴滴滴滴。带带我老司机,去哪里?东莞啦~~~~~~~~~~~~去东莞做什么?免费票啦~~~~~~~~

也等了很久,大概15天左右吧。到货了。

背面

户外移动式线缆仓

三个插座。

侧面

背面。

盘径

绕线厚度

横泾

楼主:
二楼继续啊。

一直想知道里面是什么鬼。拆了看。螺丝还是很长的哦。

线径还很粗

指示灯,漏保,保险。一应俱全。

轮盘跟支架固定位置。

这里略显单薄

线头太长。

很危险。剪掉。

焊点还算可以。

这样子?没有问题?

很多焊锡粘在盘上。

打开接线柱看看。

有地线的啊。各位老司机看好了。建议用三芯线啊。

接线柱特写。

复原,我们看看保险。玻璃保险丝。(没有保险管,这么长的线,60米,烧毁也是不少钱啊。。。。。。)

店家发货,把把手反装在里面。

装好。

兄弟们,跟着节奏,摇起来吧。艾维巴帝~~~~~~~~~~

总的来说还算不错了。白票,还讲什么呢~~~~~~~~~~~

网友A:
我拆开忘了看那个长线头了,不剪掉有点怕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拆开忘了看那个长线头了,不剪掉有点怕怕

快,剪了,这是生产上的BUG

楼主:
引用 网友B:
莞式服务

来玩哦!老司机!

网友C:
那个漏电保护你也拆开看看,记得以前有坛友拆的是一个假的漏保,里面就一个电磁铁

网友D:
漏电保护器是假的,不拆来看看插座是不是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漏电保护你也拆开看看,记得以前有坛友拆的是一个假的漏保,里面就一个电磁铁 ...

好的。我拆开看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漏电保护器是假的,不拆来看看插座是不是铁的?

插座应该是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个漏电保护你也拆开看看,记得以前有坛友拆的是一个假的漏保,里面就一个电磁铁 ...

漏保里面是这样的

网友E:
不要钱的车不怕翻

网友F:
感觉这玩意比线都重。。。

网友G:
我怎么感觉电线这么用会有电感效应引起发热

网友:
漏保看着够简陋的

网友:
给个出处,站牌在哪?坐几路车,想上车求带?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怎么感觉电线这么用会有电感效应引起发热

零火线同时绕,抵消了吧

网友:
东莞~东莞~有大座,走啦走啦,东莞五元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要钱的车不怕翻

怕什么。嘿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F:
感觉这玩意比线都重。。。

没有。很轻的。真的很轻。加上线就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