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拆了个佳能打印机原配的彩色墨盒, 居然才这么点墨量, 好黑心

楼主(2019-12-16):
如图,  实在是太黑心了..一共都没有打印几张纸就说没默了..

网友:
里面就是这样的,改连供吧,省钱、

网友:
没办法,现在都被逼着换那种便宜的连供油墨

网友:
有些打印机随机带的可能是试用装是只有一点的,另外购买的有些也分满墨水和不满的价格不一样

网友A:
我家的改了 针管打墨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家的改了 针管打墨水

HP机,4色针管注墨的路过.

网友:
就像摩托车电瓶一样黑心,使用几个月就不储电,其实就是没水,加水就能用,去维修店直接叫你换新

网友:
所以说买喷墨还是要买墨仓式的

网友:
原配墨盒都是试机盒,能打印几张试机而已

网友:
这种喷头的基本买回来就改供墨,有的打印机商干脆自己赚这钱,推出墨仓式的,比墨盒式的良心多了,费用也比第三方贵不了多少了。
墨盒式确实太恶心了。

网友:
目前在用爱普生的墨仓打印机,以前一个改的可加墨墨盒,时间久了效果不好。。。

网友:
以前很多厂家是 买墨盒 免费送打印机

网友:
这么小的盒子装满都打不了多久,多少钱都不够烧

网友:
现在应该买原厂联供的打印机了

网友:
好像新机自带的都是测试墨盒,确实没有多少墨水

网友:
喷头墨仓一体的墨盒就是坑爹,几百块一个打印机,用完了买墨盒和买新的打印机差不多钱

网友:
要不怎么实现耗材赚钱大法呢

网友:
喷墨打印机就是坑 墨盒比机器还贵

网友:
原配墨盒都是试用墨盒。

网友:
最便宜的家用机随机带的都是体验装型号,即后面带S的,容量非常小,厂家就是靠耗材赚钱